[工仪] 关于点焊笔是DIY还是买

楼主(2024-10-15):
先上图,我有一套分体的了,很大的,上个月看到便宜的又买了一套单手操作的
是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大家参考下

这是在用的

这是刚买的

网友:
带压力触发的才是王道。

网友A:
这么便宜

6.6优惠怎么搞

网友:
收废品的看见眼睛都发光

网友B:
对比一下实际使用效果哪个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

6.6优惠怎么搞

不记得了,反正没想买的,看见便宜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实际使用效果哪个更强?

肯定是粗的牛,不过我还没有装呢。因为粗的也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记得了,反正没想买的,看见便宜就买了

哪个店铺,去看看

网友C:
一体的笔间太宽了,有一款300块的应该好用,只是成本高。

网友D:
这个其实思量不足, 买一根内5或6外10或12的铜管,一头攻丝旋上某宝买的30左右的m6点焊针,另一头压接线缆,做出来沉手,点焊时压接有力度

网友:
看起来都不错,diy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思量不足, 买一根内5或6外10或12的铜管,一头攻丝旋上某宝买的30左右的m6点焊针,另一头压接线缆 ...

这个有什么好思量的,好用就好,看下我点的紫铜片加镍片叠加焊的21700电池组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看有的坛友走了偏路,为了便宜而便宜,什么都要自己做,东拼西凑的搞半天搞了不好用的工具,我想说明的是,如果你没有加工设备,买成品节约时间金钱,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跟着我来买工具。
你可以看下有的坛友DIY的焊笔,用粗铜线做焊针的,用空调管做焊笔的。也许DIY有乐趣但是却失去了工具好用方便用的本质。
我不否认降成本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有成就感,但确实不能为了省钱而省钱,那样,又做不好,又浪费时间。

你看那26的焊笔,有外壳,有触发,连焊笔连接都开了槽增加接触面积而不是像DIY的两片铜夹着就算数,还开孔攻丝可以直接装螺丝,还有弹簧还有焊针。为什么要自己做,搞了半天用两片铜夹个电线的粗铜丝。
你说的间距,DIY的自己调下就好了吧,而且这个焊针还是标准的可以自己去换想要的。

我真没有说我就很牛,我选的就是对的。但是工具做出不是用的吗?折腾半天搞个四不像又不好用是为了什么?想DIY这种金属件,必须要有设备才能加工出来达到自己要求的东西,我是没有设备所以就买成品就好了,一包烟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思量不足, 买一根内5或6外10或12的铜管,一头攻丝旋上某宝买的30左右的m6点焊针,另一头压接线缆 ...

那个间距把焊针螺丝 一松就可以焊针是可以转到的,实在不行还能买氧化铝偏心焊针。像是DIY就很难做到这点。
我也喜欢DIY,但是觉得DIY不等于乱搞一通有时买成品好过自己DIY,还省力省心
此贴只给手残党看吧,不想动不愿动的买成品好过自己乱折腾。
然后有不同意见的别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体的笔间太宽了,有一款300块的应该好用,只是成本高。

可调的
笔尖那两片铜,一松就可以转动了。
而且还有偏心焊针卖呢
你拿300的来比20多的

网友:
按着之后触发成功率明显要高

网友:
整套成品多少钱啊,手残想买现成的就是不知道买什么牌子好

网友:
这么便宜我都怀疑它材料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好思量的,好用就好,看下我点的紫铜片加镍片叠加焊的21700电池组

说的有道理,不能为了便宜而便宜。

网友:
电焊笔带的线那么细,能经受大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