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详解指针正负压力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楼主(2024-10-16):
这几天闲了,翻出来一个N年前的压力表,除锈后重新喷漆,看着做工还不错,就发了这个帖子,闲话少说,直接上图

网友A:
难以想象以前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他们是怎么校准的....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以想象以前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他们是怎么校准的....

校准还是简单的,有个基准表,然后调节U型件,但是我感觉计算那个扁铜管的宽窄,厚度,弧度的才是难点,毕竟表头的大小,有两三厘米的也有二三十厘米的,指示同样的压力值,怎么设计的?

网友:
误差大不大

网友B:
哈哈哈哈
一直不知道压力表是个什么原理
今天终于看见全貌了

会不会从小孔漏气?

网友:
机械式的误差大

网友:
拆得很彻底,机械式压力表,结果简单,安全可靠。

网友:
可以做个胎压计

网友:
这个温度不同精度会影响很大? 那空调加氟的 低温  估计不是很准?

网友C:
记得之前有一个机械式压力表,估计内部基本一样

网友:
机械式的,耐用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原理没讲清楚
中评!

网友:
这是利用金属件的变形来计数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D: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只不过看到上面还有一圈游丝,既然是齿轮传动了,那游丝还有什么用呢?难道是为了稳定指针用吗?

楼主:
这类表大多都是2.5级的,误差受温度和加工精度影响很大,现在的高精度都是数字表了,但是指针表也是很多地方不可替代的,不用电,指示清晰明了,耐灰尘,耐震,还有把外壳密封后注入甘油来防震的,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一直不知道压力表是个什么原理
今天终于看见全貌了

都是焊接好的,一般是不会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前有一个机械式压力表,估计内部基本一样

这类表的结构大同小异,也有低成本弹簧表,用弹簧代替扁铜管,还有低成本塑料机芯,精度更差,耐用性也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只不过看到上面还有一圈游丝,既然是齿轮传动了,那游丝还有什么用呢?难道是为了稳定 ...

因为连接件都有公差,游丝是给指针一个反向力,来降低公差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稳定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