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自拍杆,插充电宝能开机,但是发现不了蓝牙

楼主(2024-10-16):
很久很久一个自拍杆了,拿出来充了半天电也不开机,只有插着充电宝才能开机

但是开机后,发现不了蓝牙,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以为是里面电池饿死了,拆开后,插着充电宝量电压有4.1v左右。

难道是芯片坏了?

网友A:
记得要长按拍照键才能重新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要长按拍照键才能重新配对的。

是的,长按以后,那个按钮灯是闪烁状态,以前的说明书也忘了,我想应该处于配对状态吧?

网友:
这种蓝牙自拍杆就是电池太小,用不了一天,就没电了,要是可以安装18650电池,还可以拿出来换电池,那很多人就喜欢。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蓝牙坏了吗?没连接从机也应该会能扫到

网友:
“插着充电宝量电压有4.1v”,不是应该不插的时候量吗?估计是电池 饿坏了

网友:
看看能否充满,拔掉电源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