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玩具车的遥控器无法使用拆解简单修复

楼主(2024-10-16):
之前看头条内推荐的遥控玩具车,其实是我自己想玩了。后来放置许久发现遥控器不能使用了,于是趁此拆起来看看内部到底什么问题。

遥控玩具车的遥控器手柄,天线就一个塑料突起,不像以前的遥控器是有一根天线。

卸下螺丝就可以打开盖子看到内部结构了。

全是微动,没有专门的转向或加速,等于就是一拐弯就到头,一加速就是最快。

背面仅一枚多脚芯片。

多脚芯片好像被打磨丝印了,看不出型号。

换个角度拍摄。

之后开始处理无法使用问题,发现供电居然是用贴片压接,贴片头都已经生锈断裂了。

拆下电池弹片,处理生锈点后用烙铁镀锡。

之前可能是电池放久了后漏液腐蚀到电池弹片,弹簧都断了。

检查电路板上焊点也发现虚焊、断焊。

这做工。。挺对不起那个价格的。
全部处理后用可调电源先供电,供电 OK没问题。
折腾完遥控器后玩车子的时候发现无法螃蟹横移了,拆开车子内部发现这个传动结构挺有意思。

经检查发现是上次组装的时候其中一枚电机的接头没有接回去。

看来做事不用心,差点以为设备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