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同台式机改大号路由器的电费差异

楼主(2024-10-16):
改ALL IN ONE,跑PVE, WIN server等,均没有带额外硬盘。

X58+L5640,网卡I350 电源VP350,WIN server打底,运行爱快、OPENWRT

待机68

关机1.89

570ACE+5700x,网卡如图 电源BP400

PVE打底,仅爱快、OPENWRT,待机45

加WIN server、Debian,待机61

关机3.22

最后对比B85+1231 RTS2060S 电源 seasonic 850w待机

关机0.63

按0.5元一度电计算,连续运行一年的电费差别:
X58 WINserver 爱快 OPENWRT 0.068*24*0.5*=0.816*365=297.84
570ACE PVE爱快OPENWRT 0.045*24*0.5=0.54*365=197.1
570ACE PVE爱快OPENWRT+WINserver、Debian 0.063*24*0.5=0.756*365=275.94
B85 0.043*24*0.5=0.516*365=188.34

网友A:
J1900功耗应该是比较低的,台机功耗太大了

网友:
还是硬路由省电,还有硬件加速,一般家庭用也是足够了的。

网友:
功耗有点大,长时间待机电费也不少啊!

网友:
我的网络服务设备已经不想讲话了两台j2900一台10400

网友:
早起10w的wifi6我都不舍得用

网友:
n1旁路由科学足够了

网友B:
你们的数据量真多,我光猫3w,wifi6路由器4w,满载耗电量接近翻倍。电脑实际上直接连接光猫2.5g接口,无线路由器不需要可以关闭
以前的光猫和AC路由器耗电量多一倍多,不比不知道。

网友:
看了下算的电费台式机搞路由器电费确实耗不起,电费不止0.5元一度

网友:
性能上要求不高,耗电小就行!!!

网友:
晚上10点到早上7点峰谷电啊,,5折

网友:
家里软路由是n2600工控机的还比较省电

网友:
普通路由器一般家庭用也是足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1900功耗应该是比较低的,台机功耗太大了

性能不行

网友:
你做什么用,J1900不够,

网友:
这些都是可以做服务器的,

网友:
其实路由是路由,服务器是服务器,分开来不香么? 节能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数据量真多,我光猫3w,wifi6路由器4w,满载耗电量接近翻倍。电脑实际上直接连接光猫2.5g接口,无线 ...

带宽不足恐惧

网友:
京东白嫖的路由器可以赚个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