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双锂电钻电池供电的T12移动电源

楼主(2024-10-16):
自從嫌弃锂电钻电池的不经用,
早已改用12V 8A的开关电源,
给锂电钻供电,
因此原配锂电池闲置中,
为了废物利用,
萌发了這个,
双锂电钻电池供电的T12移动电源。

网友:
电池座很粗犷

楼主:
装修余下的废弃木板,
我的木工手艺太差的缘故.

网友:
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余下的废弃木板,
我的木工手艺太差的缘故.

不一定是手艺不行,也可能是没有趁手工具

网友:
这电池座何止粗犷,简直不忍直视

网友:
楼主做的很实用,但是确实有点丑;你这个正负极的接线方式,容易短路,还是用热熔胶盖一下,或者胶布盖一下,因为一旦有金属物体落在两个接线位置,会短路起火。

网友:
一直想利用的,就是座子不好弄,感觉可以用厚木头刻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转接口像狗啃的,不过实用至上

网友A:
12V8A电源适配器改用于锂电钻,功率够吗?我也想这样改一改。

网友:
楼主应该是乌克兰人士

网友:
实用就行,丑怎么了?又不要给他配对象

网友:
废物再利用,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8A电源适配器改用于锂电钻,功率够吗?我也想这样改一改。

够的,
我已用了许久,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充电座 很粗狂啊

网友:
体验乐趣 何乐不为  顺手而已

网友:
1块电池也行,12V15W能应付大多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