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亿境visionse(Applecore)vr一体机维修. 是不是全网第一台坏机?

楼主(2024-10-16):
一直想看看nibiru最新的系统,在visionse出来后,发现用的是该系统且看起来比较新。这个头显被戏称为华强北visionspro,其实这家公司是深圳挺有名的公司了,也国内xr领域ODM的头部企业。
我这台是在闲鱼蹲到的,卖家描述是放外面被雨淋后不开机,要价260元,由于担心被骂,没敢大幅度砍价,讲到200元,老板极爽快的答应了,之前看见两个没坏的,最便宜的也要800元。

外观和vision pro有一分相像,毕竟才1500元的产品,和玩出梦想那个更贵的没法比
接可调电源,充电指示灯有变化,电流有跳动,最后定在了1.4a多,感觉开机了,又没开,按电源开关也没有变化
拆机,拿掉面罩和菲涅尔透镜上的压环,拧掉所有螺丝
挖开面罩壳子,拔掉红外距离传感器的排线
再拧开与前面板固定的螺丝,翘掉前壳,里面这样,可以看到两个摄像头有进水点
继续拆掉散热组件
拆掉VST摄像头支架和排线,主板就暴露了
拆掉最后几颗螺丝,拔掉所有排线,主板就可以拿下来了,反复检查了正反面发现没有明显腐蚀痕迹
但是加电电流还是一样,于是只好风枪吹掉所有屏蔽罩,仔细检查,发现了两处进水点,都是电源周围
第一处
第二处,这个ic在拿导热垫时不小心被镊子碰掉了一脚,后来只好再买了两个,花费12元,这个ic和小米8手机上的是同一型号,比较好买
测此ic周围元件对地压降,明显偏低,松香熏了一下,是芯片本身发热厉害,吹下来,拖平焊盘
再测,对地压降正常了,于是洗板水彻底清洗所有进水的地方,等待这个pm670L到货。
到货后发现带球,图省事直接风枪焊上去,由于不知道温度是多少的,瞎吹了一阵,扶正后测试,发现更糟了,一点反应没有,测试外围电路,还有电池座,短路了
只好拆下来,用熟悉的中温锡重新植锡,再装回去,重新测试对地压降正常

简单组装,试机,看到电池图标,证明系统启动了
可是仍然进不了主控室,显示这个画面后,等了一会是灰色屏幕,有一个光标
才想起红外传感器没装,装上后测试,可以进入桌面了
开始做收尾工作,把屏蔽罩装回去,然后再装机,屏蔽罩这玩意不太好装,每个面都得对齐,不然可能一不小心就碰到里面元件了,一番折腾,总算都焊上了
洗刷好后装机,回装比较顺利,这个机器结构设计的还可以,螺丝规格就三种,维修完毕。
等有空的时候继续研究一下这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666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这玩意确实牛plus。

网友:
技术还是很牛逼的
佩服

网友A:
有什么优势,二手还敢卖这个价格(800)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成功捡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优势,二手还敢卖这个价格(800)

没什么优势,主要是新的1500,国内应该没多少销量,所以二手出来的价格,800其实也是合理的,当然很多人买到手觉得"上当"了,因为vr游戏生态可以基本说是没有

网友:
好的捡漏成功

网友B:
楼主是高手,这个都可以修

网友:
3d资源还是有不少的,就是看多了也就索然无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高手,这个都可以修

主要是故障简单,不然这种没电路图的机器,还是不太容易修的,板层数多,还不少BGA封装的,跑电路费劲

网友C:
这个看爱情动作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爱情动作片还是不错的

买这个的人主要还是看片,其次才是玩游戏

网友D:
高手在民间,什么都能修,都是人才。

网友:
样子货。200块钱也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在民间,什么都能修,都是人才。

都一样,vr就是不能打电话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