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音箱的充电控制,求教!

楼主(2024-10-16):
特美声拉杆音箱,机内3串12v锂电池,可外接12电瓶。

机内15v3A开关电源,供电和充电。
原电池已坏,拆除。
电源供电只响一声,播放器正常。
电池供电正常,但是不给电池充电。
减低开关电源电压从15.19----14.6(更换431上臂电阻24k改为23k),依旧只响一声。
这个供电和充电很是精致,怀疑电源控制芯片,求型号,资料,物料

网友A:
你是想充电吗?我觉得可以搞3串锂电12.6V,然后直接用12.6V给电池充电即可。

网友:
那是一个单片机吧,没看到你说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充电吗?我觉得可以搞3串锂电12.6V,然后直接用12.6V给电池充电即可。 ...

正解,用锂电池的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B:
如二楼所说,你这些图的ST是个单片机,一般不会出问题,,图好好拍些,拍全了各部位,手机表示看不清,输入电压正常的话,重点查框框这些位置,特别从输入到电瓶位置那2个8脚的,估计是开关mos,单片机控制其开关给电池充电。

网友C:
请原谅我语文水平差,不理解:

1、电源供电只响一声,播放器正常。
只响一声,我理解为那个外接电源供电,放大器(即音响系统)不正常,响一下就不响了。但是怎么又说”播放器正常”,这个正常表示什么,能放出声音?!那么究竟哪里不正常?

2、电池供电正常,但是不给电池充电。
我理解为电池供电正常,就是“能播放出声音”的意思。那么“不给电池充电”,是否应该理解为:此时如果再外接电源,外接电源不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二楼所说,你这些图的ST是个单片机,一般不会出问题,,图好好拍些,拍全了各部位,手机表示看不清,输入 ...

可能是单片机,因为控制两个mos管,一个连接外接电源,一个给内置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原谅我语文水平差,不理解:

1、电源供电只响一声,播放器正常。

可能您不怎么玩这种音箱,他的播放器,音源切换是单独的板子,负责蓝牙连接,音频输入,sd卡优盘播放,以及话筒放大等等。就是喇叭没有声音的时候,播放器是正常工作的。

这个机器的内部有开关电源,负责供电和充电

网友D:
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个新的吧!!!!

这都是兴趣爱好!
虽说已经工业化,但是养殖替代不了垂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您不怎么玩这种音箱,他的播放器,音源切换是单独的板子,负责蓝牙连接,音频输入,sd卡优盘播放,以 ...

这个怪不了别人,你写的没几个看的明白

这还是搞电子,如果不搞电子的,那可以成为天书了

就标题而言,楼上都给出了答案,里面加个充电模块就行了,一块钱搞定,何乐而不为,当然老兄要把电路板研究透彻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单片机,因为控制两个mos管,一个连接外接电源,一个给内置电池充电。 ...

说真,你的表达可能与我们所理解有差,所以现在你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这颗单片机的资料手册?
2,让它外接电源时能给电池充电?
3,播放不正常?
第一,意法单片机的资料应该不难找,尝试同型号,查看其命名则
第二,不能充电,电池是否有保护板?其次到电池到单片机的电路上,分压电阻等,单片机控制流程肯定要检测电池电压,才会打开充电mos管。
第三,不能播放,查运放芯片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怪不了别人,你写的没几个看的明白

这还是搞电子,如果不搞电子的,那可以成为天书了 ...

加个充电模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这个开关电源供电只能响一声,就不响了!只能使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你的表达可能与我们所理解有差,所以现在你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这颗单片机的资料手册?
2,让 ...

1、如果是个单片机,就不搞了,里面会有软件吧?
2、已经换了好的电池,且电池能正常工作。
3、小信号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电池供电是正常的。问题就出在3路供电的切换和充电控制了

网友F:
这个开关电源是外接的还是板上有的?我看着板上没有变压器呀?
所以只响一声,是不是外接电源的功率不够,电流不够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如果是个单片机,就不搞了,里面会有软件吧?
2、已经换了好的电池,且电池能正常工作。
3、小信号电 ...

供电的的切换和充电控制,换个话讲,单片机它要切换,首先它肯定要有个流程,或者说有个检测点,以判断现在要使用是外部供电还是电池供电,如果有切换开关就查切换开关到单片机的电路。如果没有,那就还是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开关电源是外接的还是板上有的?我看着板上没有变压器呀?
所以只响一声,是不是外接电源的功率 ...

不是的,电源是15v3A的,测试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的的切换和充电控制,换个话讲,单片机它要切换,首先它肯定要有个流程,或者说有个检测点,以判断现 ...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电源是15v3A的,测试良好

电源带载能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带载能力正常?

是的!正常的!偶尔也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