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卷发棒不发热了

楼主(2024-10-16):
卷发棒不发热了

VADANA的卷发棒,要3百多,
最近反映不发热了,

大家看看,应该是哪里坏了。

网友:
首先测量电线是否断了

网友:
测量单片机的供电啊,或许黄色电容的容量不足了?

网友:
凭这图片能看出来哪里坏了那就牛B了

网友:
发热芯好着没?

网友:
3脚的是可控硅?先查电阻丝、再查可控硅、黄色电容?

网友:
盲猜黄色安规电容,容量降低,单片机供电不足

网友:
乱猜一下,电线断了

网友:
这种高档啊!先看下发热丝断了没有再说吧……

网友:
电源线先量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插头导线是否通的,再看电热丝的通断。

网友:
要算命?   最好用万用表测各部件来判断坏了的就换。。。

网友:
线是否断啦?!!!

网友:
卷发棒经常卷啊卷的,基本上判定是某段线断了,大部分可能在手柄位置,或靠近手柄位置,再就是插头位置。

网友:
要先用万用表量测。只看看是哪里坏了比较困难。。

网友:
直接怂发热芯,发热再查电路部分

网友:
可能就是电源线靠近手柄的位置有某根线断了,我修过电源线和这个类似的电热梳子

网友:
线断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表先测通断电路,然后看发热丝是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