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路由器没有5G维修(CPU虚焊)

楼主(2024-10-16):
网友送修的机器,用户说没有5G,收到机器后开机正常,手机只能搜索到2G信号,没有5G:

用户已经升级系统到测试版1.0.70,系统应该没啥问题,拆机,主板很干净:

检测各路供电都正常,只能考虑cpu虚焊了,接下来拆下cpu,用吸锡带拖干净焊盘:

cpu重新植锡,用球间距0.65mm通用植锡网就行:

装好cpu,开机电流正常,正常进系统:

测试5G正常了,信号不错:

装机发现指示灯一半红,一半白,顺带换新的指示灯: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数码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图1不是有5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不是有5G么?

有显示信号,手机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显示信号,手机搜不到

都显示连接了两个设备怎么是搜不到,发帖认真点吧,看着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显示连接了两个设备怎么是搜不到,发帖认真点吧,看着不像

一个有线一个无线

网友:
连续修几台同型号的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