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进老鼠的惠威音箱M200MKiii+拆机

楼主(2024-10-16):
来看,这设计,不错,一眼就看出来是谁家的,辩识度100分

进老鼠了,以为秒杀的活,哎,我还是年轻了,不懂世事险恶,坑连着坑,连环坑
看,老鼠进去,在里面放水的,还咬了电容
两片084的4运放,电压正常,电容电阻正常,我的水平只能修到这里剩下的不会修了

麻利地处理完进水的地方,恶心得很

被咬的电容

另外两个电容没事,洗一下装回去,以为能收工了

再看一下后级,数字功放,各路电压正常,

TAS5611A数字功放芯片,性能强大

stm32单片机,用来控制开机,切换信号,同轴,光纤,蓝牙

stk32发热严重,自信点,就是它嘎了,上电编码器不能用,嘎了,这玩意,网上有卖,空白几块钱,带资料的80元,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得下去,进退不得,退机绝对能保平安,改信号输入也能落地,最难的是还原stm32的功能,风险也是最高的

不行的话,换人或者白布一盖,大家吃菜,多吃点

网友:
这老鼠是真饿了,电容都啃

网友A:
惠威是不是国产做HIFI最好的厂家

网友B:
MKiii不带+的路过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威是不是国产做HIFI最好的厂家

不是,买过惠威的H5,2600元当时价格。pcb版焊盘容易掉,当时是换几个电容而已。

网友C:
清洗干净电路板,换上被老鼠咬坏的元器件,实际上可以送电试机了,但要绝对仔细检查一下,免得有短路的地方,,送点就放鞭炮了。

网友:
老鼠从倒相孔里钻进去,然后觉得家不错…

网友:
功放芯片功率,信噪比还可以,电子分频

网友:
惠威的确是国内一直自己研发生产的HiFi厂家
其他很多都山寨别人的产品
说好听一点就是复刻

网友:
太难了,还是放弃

网友:
电容都啃,这么不讲武德

网友:
这老鼠也牛批啊

网友:
这老鼠太有破回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干净电路板,换上被老鼠咬坏的元器件,实际上可以送电试机了,但要绝对仔细检查一下,免得有短路的地方 ...

全板测量过,但是最后发现单片机真的挂了,现在还在考虑中,不知道修不修下去,怕无底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Kiii不带+的路过

你手写个+上去就有+了,你那个功放也是一样的方案吗?缺少什么?少+

网友:
板子要彻底清洗

网友:
江山代有人才出

网友:
这老鼠的牙口不错
电容咬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