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单片式投影仪拆解

楼主(2024-10-16):
单片式投影仪

网友:
这光机回路这么简单的么,玩具级别的吧

网友:
物理分辨率多少呢?那个LED灯看着一般,有20W没有?

网友A:
这种设备一般都是500元软妹币以下的级别,感觉更像是MP4之类的廉价方案。单LCD显示,分辨率也不高。这种设备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亮度低和亮度不均匀。画面中间亮,四边暗。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基本不能看。在黑暗的房间里看个电影还能用用。买这个玩最好还是慎重,300多元都可以买到品牌二手投影了,显示效果要比这种方案更好。

网友:
怎么没见到过光源是RGB的三色LED,然后LCD是单色的产品,这样光源亮度利用率高

网友:
你们有看到图吗?

网友:
没有图片哪。

网友:
难怪说时间长了会变黄,原来是大灯烤液晶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一般都是500元软妹币以下的级别,感觉更像是MP4之类的廉价方案。单LCD显示,分辨率也不高。这种设 ...

这种是10元投影   内部结构一样,废品站10块钱就能买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4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10元投影   内部结构一样,废品站10块钱就能买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46-1 ...

10元能用就赚大了

网友:
似乎光机回路简单,不知道分辨率多少的

网友:
我们家也有一个

网友:
这投影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100快还是值的,有些做下广告卖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10元投影   内部结构一样,废品站10块钱就能买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46-1 ...

额,10元的话可还行

网友:
我就有一个这种的投影,每天晚上都在用,关了灯也还能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关窗可以看,

网友:
当年的轰天炮都这结构,就是光源换成LED了!

网友:
早年很多公模的投影仪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液晶片看着不小,不知道分辨率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