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打蒜器拆机

楼主(2024-10-16):
偶尔会转一下,我戳的时候把霍尔传感器弄烧了,现在不会转了!怎么能修一下!

网友:
知道 烧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霍尔很便宜  换上就是了

网友:
霍尔一般不会烧,是不是位置变动了

网友:
重新买一个就OK了,何必费那个心思修呢。

网友A:
找个磁铁对着霍尔试试

网友:
安个机械电源开关

网友:
功率有30W,感觉没有怎么大吧

网友:
十多块就有一个新的了

网友:
可以先用7楼的办法测测霍尔。

网友:
你这个是有刷电机吧?霍尔用在哪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好用,还是人工智能的还有

网友:
这个还不错,我一直用,牌子不是自高的。切出来和手拍的差不多。高速的料理机切出来很细,但没蒜味。转速太高了。我以前拆的帖子见下面链接,

拆解 充电  升级版 第二代  无线电动“蒜泥神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122&fromuid=18135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磁铁对着霍尔试试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换个元件好,这种还是纯手工机械的好

网友:
怎么确定是传感器烧了

网友:
可以在电脑用的风扇里面拆一个霍尔替换

网友:
这个更换不难

网友:
偶尔用还是手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