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24年最新ADATA SP900 128GB SF2241vb4开卡成功 经验总结

楼主(2024-10-16):
现如今都2024年了,掉盘了才知道威刚这破盘不愧是“掉盘王”的称号。可能就值30米了,但本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也要修好它。我也是新手小白,在B站看了《SandForce SF2000系列完整开卡教程》后有些懵懂。建议新手都先看一遍!

1.ADATA SP900 128GB 不发热,硬件完好都有救。

拆开看主控SF-2241vb4

在看下颗粒,8颗而且是TSOP封装,不是BGA,区别也很简单,TSOP可以看到颗粒两侧有针脚,BGA而是看不到。

在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xlsx文件中选28078就行。

我用的USB是3.0的,说下在win10中蓝屏问题。把VW虚拟机用到最新17版本就可以解决。之前随网盘15pro版就一直蓝屏。

如果你也用USB3.0硬盘线,设备在虚拟机里找不到端口,可以在虚拟机设置里把2.0改成3.0,然后lsscsi就能看到4:0:0:0(ID)端口号了,这个最后要填的。注:在B站教程中把ID说的是.(点),千万不要打点,要打否则就是会出现code36错误代码,也刷不上。

我就是因为这个折腾了半天。

整个过程用了我满满2天时间,又是换系统又是换笔记本,其实一台电脑就能解决,最后终于开卡成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网友:
其实不麻烦,就是SF主控对闪存质量要求很高

网友:
我以前有个SF2281主控的也掉盘,后来搬板到SM2246EN,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SF主控太复杂了。

网友:
不能跑RDT,其实开出来不一定用得住

网友:
SF主控开卡太麻烦。

网友(2024-11-28):
我的也掉盘了,和楼主一样的主控,是不是这一批都掉啊?

网友(2025-02-27):
大佬,给个虚拟机链接

网友(2025-04-04):
这盘我把卷标设置为:掉盘王随时挂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