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酷户外电源HE600-C 自制电池包/跑电路/折腾过程记录

楼主(2024-10-17):
主机拆解详见:[电源] 全网首拆:安酷便携式储能电源 户外移动电源 RUNHOOD HE600-C

主机与电池之间有通讯,自制电池不能开机。。。
记录下折腾过程,以后有新发现再继续更新。。。

自制电池直接正负极接通后,LED灯通电就可以正常控制。

输入:
DC IN 充电可用,USB-C 充电可用
输出:
两个USB-C均可用
两个USB3.0不可用
可手动启用
两个12V5A DC口不可用
可手动启用
12V10A车载座不可用
可手动启用
逆变器不可用
可手动启用

主机外观:

主控板,各芯片及引脚功能示意图:

主控芯片是:STM32F103 VET6

MOS管均为:华朔HSBA4048 耐压:40V 电流:100A

DC口输入充电控制芯片:南芯SC8815 1-6S 同步升降压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USB-C控制芯片:广芯微UM3506-BPQH 快充控制器 + 南芯SC8815

USB3.0控制芯片:南芯SC8101 同步降压转换器

DC输出控制芯片:MPS  MP9928 同步降压开关调节控制器

暂时只研究出逆变器主板启动方式:CTRL接3.3V启动:

必须是主控板上画出来的3V3,不能接其他位置的3.3V。

自制电池

原装电池包参数:
324Wh 15Ah 21.6V
充电电压 25.2V
净重1.77 千克
尺寸 260x57x103mm
容量 324Wh
电池 锂离子 NMC
放电温度 -68 -113°F / -20 - 45°C
充电温度 32 - 104°F / 0 - 40°C
产品寿命 1000 次 (80%)

锂电池单节电压3.6V,满电4.2V,6个串联6S满电就是充电电压25.2V。电池包容量324Wh,除以标准电压21.6V就是15Ah(15000mAh)。所以原装电池包应该是单节容量5000mAh的21700电芯,3节并联3P就是15000mAh。

6串3并结构,一共18颗21700。然后根据尺寸,电芯排列方式是两排每排9节。

为了降低成本,淘宝买了18节特斯拉拆机21700电芯,6.5元/节,量保4500mAh以上,标称容量5000mAh,到手实测容量剩余4700mAh。

组装:

保护板:

就差壳子了,画了个壳子3D打印机打着打着堵头了。。。

现在主机充电跟TYPE-C充放,还有逆变器都正常。下一步看看USB3.0跟12V输出是有协议,还是直接io口高低电平控制。电平控制就简单了。

最后屏幕显示估计是不行了,主机跟电池包之间的通讯搞明白才能正常。

闲鱼上原装电池还是500元一块,太贵了。。。

楼主:
更新进度,三个12V DC OUT 跟 USB3.0 都是高低电平控制。
对应芯片 EN 脚默认拉低,通过对应电阻接到3.3V即可激活,断开3.3V关闭输出。
USB3.0激活后支持快充。

需要与3.3V连接的对应点位分别为:
下侧USB3.0->R173(0欧)电阻下侧
上侧USB3.0->R168(0欧)电阻下侧
车载接口DC OUT 10A->R376(1k)电阻下侧
面板右侧DC OUT 5A->R369(1k)电阻下侧
面板左侧DC OUT 5A->R378(1k)电阻下侧

逆变器的CTRL脚也可以接到这里的3.3V启动。

图示:

USB3.0 启动脚:

DC OUT 启动脚:

楼主:
补充下接线:

三个控制点分别跟3.3V短接就可以启动,断开就关闭输出。
建议接三个开关。

网友A:
厉害,我是直接买了4个电池包(卖家不单卖,后面又出了两个给坛友)。总成本1000块。
后面又花了150块买了一个直接接电池包的usb模块,这样单个电池包接上模块就可以当充电宝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是直接买了4个电池包(卖家不单卖,后面又出了两个给坛友)。总成本1000块。
后面又花了150块买了 ...

刚需可以了,我这用不着又爱折腾。。。

网友:
其实在折腾中学会一些技能和懂得一些原理算是额外收获吧,也算折腾的意义,对于遇到同样兴趣爱好或者困难的人也是好事一桩

网友:
期待楼主破解电池板握手信息,只要不是代码数据就可以骗过吧?如果是代码通讯那只能使用原来的电池板了

网友:
电池电量不错呀

网友B:
这个是库存货收来的瑕疵品吗?怎么逆变没有用啊,户外电源逆变很重要啊

网友C:
不一定非要原装按钮输出逆变的呀,我手上有个移动电源就是这样,自己额外加个开关,控制逆变板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库存货收来的瑕疵品吗?怎么逆变没有用啊,户外电源逆变很重要啊 ...

逆变可以启动了,文中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要原装按钮输出逆变的呀,我手上有个移动电源就是这样,自己额外加个开关,控制逆变板输出。 ...

是的,逆变已经正常了。

网友:
功夫够深了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用逻辑分析仪抓了数据就是不会分析。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hnrKjVU79Jw5-p2xN4fg 提取码: yfq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用逻辑分析仪抓了数据就是不会分析。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hnrKjVU79Jw5-p2xN4 ...

感谢提供,我也第一次接触,啥也看不明白。。。期待大伙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用逻辑分析仪抓了数据就是不会分析。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hnrKjVU79Jw5-p2xN4 ...

看不懂数据是什么意思。。。

我发现短数据跟我串口读出来的一样,然后按你的长数据用串口重复发没什么反应。
电池连接板上按键两个接口也有通讯一样,电池接口靠近负极的针脚通过电阻连到了KEY+,把它接到3.3V按开关能调节屏幕亮度,但是屏幕点不亮,长按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不懂数据是什么意思。。。

我上面有两种数据,第一种是接电池与电池小板上抓的,另外一种写rxtx的是电池小板与主板的数据。分析我没有分析出来,水平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面有两种数据,第一种是接电池与电池小板上抓的,另外一种写rxtx的是电池小板与主板的数据。分析我没 ...

电池小板与电池单独联接,按电池上开关可以有电输出的。

网友:
通讯协议需要时间研究

网友:
刚需可以了,我这用不着又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