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冰箱BCD-166WM噪音大

楼主(2024-10-16):
请问这是哪里来的噪音?

楼主:
这是发出的噪音。

网友:
仔细听一下,看看噪音源在哪

网友:
要么压缩机要么风扇  就3个地方是有运动部件的

网友:
只有压缩机会震

网友:
你看看冷藏室热管鳍片风扇是不是上冻了。

网友A:
这类冰箱我觉得主要是风扇的噪音

我两个美的冰箱,低价格低端货直冷的就没噪音,高价格高端货全变频就是嗡嗡嗡的噪音,听着难受。以前有个海尔的风冷也是这样,说明不是品牌原因。

另外你注意一下冰箱放的环境,如果是放在一个小的局部的半封闭环境,空间混响也会加重噪音的感受

网友B:
那个存水盒里的铝管,还是不要泡在水里,早晚完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存水盒里的铝管,还是不要泡在水里,早晚完完...............

那个设计就是用水散热的   可以降低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冰箱我觉得主要是风扇的噪音

我两个美的冰箱,低价格低端货直冷的就没噪音,高价格高端货全变 ...

风扇故障:

现象:冰箱内部的风扇用于循环空气,如果风扇叶片松动或者受到异物的干扰,就会产生噪音。
解决办法:断电后,检查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如有问题需要修理或更换。

这是大模型回复的,然后我就找风扇,终于在冷冻室里面找到风扇了,就是这个风扇响。

网友:
我冰箱遇到的是随机噪声,有时运行的时候就哒哒哒的响几秒(一般不超过10秒),感觉也不像是压缩机或风扇的噪音,否则这噪音是连续的,可其他也没活动部件了

网友:
一般都是压缩机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故障:

现象:冰箱内部的风扇用于循环空气,如果风扇叶片松动或者受到异物的干扰,就会产生噪音。

冷冻室风扇扇叶碰到异物(冷凝水结冰)产生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存水盒里的铝管,还是不要泡在水里,早晚完完...............

铝管是热的,加热蒸发里面的水。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这是发出的噪音。

我的哈士奇冰箱也是这样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