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灶台台面开裂,用什么胶修复比较好?

楼主(2024-10-16):
灶台台面开裂,原因是下面搂空,现在断裂处用环氧板填实,想用胶把断裂处封上,请教各位用什么胶牢固?

网友:
云石胶,小罐的十多块就可以了。

网友:
抖音说用烟灰加502可以,我感觉是在开玩笑的。考虑一下钢化泥

网友:
云石胶,云石胶,云石胶,云石胶

网友A:
云石胶,下面再横向用一块把断的两边都粘起来,注意先把油污清理掉,不然粘上也不长久....

网友:
学习了,刚好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是拿硅胶怼了下,效果不好。原来还有云石胶这种东西。

网友:
数码之家成神坛了,啥都能问出来,牛掰呀

网友:
全部都要衬板垫实,云石胶

网友:
数码之家包治百病

网友:
云石胶是必选项,其他的不用看了。

网友:
你得观察它还会不会继续开裂。
如果持续裂,云石胶也不是万能的。
当然还可以去重新定台面,好像是300+一米。也有便宜的100-200的,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石胶,下面再横向用一块把断的两边都粘起来,注意先把油污清理掉,不然粘上也不长久.... ...

是全部把灶台拆开吗, 要不然缝里面的污垢清不干净啊

网友:
看抖音用方便面也可以,然后调颜色漆,补好和新的一样

网友:
确实是万能的 数码之家

网友:
云石胶调点颜色,干后打磨抛光,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关键是台架变形,估计还会继续变形,修理阿红台架再修台面

网友:
关键是台架变形

架台不整平,再粘都没用

网友:
用铸工胶,硬得跟石头一样,

网友:
反面钻2小孔,用工字钉把2边锁紧,然后上云石胶

网友:
云石胶,下面得有石头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