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啥便宜的监控主机推荐

楼主(2024-10-16):
没有显示屏 需要可以连手机 没有网络 3-4个摄像头就行

网友:
开源的,Frigate,可以Docker部署

网友:
有WiFi\的话买萤石的买云空间.

网友:
海康啊。。一整套都有。。

网友:
萤石最省事,插tf卡或者云服务,直接手机看,也可以电脑app看

网友:
你要用手机看总得连接吧
如果空间可以就搞个NVR加个屏最少事
要是没网络也要用手机看就也搞个NVR连个无线路由,像是海康的也可以本地局域网连接的。
没网建议搞屏,要不麻烦死

网友:
4路品牌机也不贵吧,设置上简单,少花精力,想便宜买二手费用更低。

网友A:
我自己用的方案供你参考;
录像机:TL-NVR6104A-D4P,接2.5寸机械或固态硬盘做本地存储,也可购买云服务。自带POE输出,可有线连接4台摄像机,无屏幕,机器很轻薄小巧,手机远程查看。购买时129元,硬盘自备
摄像机:云台球机TL-IPC642P-A,4台,去年购买每台195元,现在降价到170元。

使用一年多基本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方案供你参考;
录像机:TL-NVR6104A-D4P,接2.5寸机械或固态硬盘做本地存储,也可购买云服务。 ...

我这边没网络 地下室 有没有类似机器自带wifi 手机连上就可以看的
和一体的监控差不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没网络 地下室 有没有类似机器自带wifi 手机连上就可以看的
和一体的监控差不多的那种 ...

那种成本高,我这个方案加一个4G网卡带有线网口的插上录像机就可以了。要不你就买几个带天线用蜂窝网的摄像头,不过在地下室应该信号不好吧

网友:
用萤石,购买云服务和流量或者自己买个流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