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解决玩具万用表开关接触不良背光闪

楼主(2024-10-16):
某一系列大人玩具万用表,众什么ZT109,什么仪ZT111,ZT102等,全系列通病为转盘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涂上润滑脂也只是减轻,厂家懒得理会此问题,因为在不使用背光灯时,影响不大。因为测量电路本身很省电,开关内阻影响不大。但开启LED背光以后,由于LED背光电流较大,接触不良会导致明显闪烁,忽明忽暗等,造成整个电路电压不稳,肯定影响测量精度。

经过研究LED灯正负极均经过开关控制,正极是转盘开关,负极是三极管,因此改动非常方便,只要让正极不经过表盘开关就好了。三极管控制负极,关机以后主控没有正电源,三极管得不到开启电压,灯一样是受控的。不会出现关机亮灯的情况。同时建议增加串联电阻,因为原来LED设计的太亮了。玩具就是玩具,拿来改着玩的。

网友A:
啥时候上锂电池就好了,用电池的总怕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上锂电池就好了,用电池的总怕漏液

锂电也有漏的

网友:
这个3v的直接上锂电池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上锂电池就好了,用电池的总怕漏液

磷酸铁锂+占位桶,你值得拥有,永不漏液

网友A:
5楼说永不漏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说永不漏液呢

磷酸铁锂代表所有锂电?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

拿来改着玩的

网友C:
锂电漏了,电解液直接会挥发,没有残留物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漏了,电解液直接会挥发,没有残留物腐蚀

这个表不费电,直接碳性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
不错不错,小改动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占位桶,你值得拥有,永不漏液

我的只要是7号5号电池都用的铁锂和锂电

网友:
还没有见过磷酸铁锂漏液

网友:
不用占位的假电池,直接改成两节锂电池并联的。

网友:
啥时候改18650啊  天天换电池  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