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英特尔8代平台支持Windoes XP?

楼主(2024-10-16):
英特尔8代平台支持Windoes XP?

软件不行,故而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三代开始就不支持了,用虚拟机吧

网友:
不能用i3以上!不能用i3以上!当年换用g3240,驱动全部Ok,如果是i3无法驱动显卡等的。

网友:
淘3代及以下的吧,既然要用XP,说明软件对硬件要求也不高,没必要非要用8代平台...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还是更老的平台兼容性要好些,8代即使强上了xp也或多或少有问题

网友A:
8代的连WIN7都不太支持,我们单位联想八代的平台,装WIN7反正是各种问题,主要是驱动不支持

网友:
能完美XP的是 H61.
B75 、H81 原生不支持USB3.0. 一直到若干年后有了 魔改驱动才可能支持 USB3.0 .

网友B:
Intel(R) Core(TM) i5-9400F CPU @ 2.90GHz   2.90 GHz

装WIN7找不到有驱动。只好装WIN10了。。

网友:
要么虚拟机
要么上四代
俺记得五代好像也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el(R) Core(TM) i5-9400F CPU @ 2.90GHz   2.90 GHz

装WIN7找不到有驱动。只好装WIN10了。。 ...

9代 原生支持 WIN7 ,联想工作站 P330 兼容WIN7系统

8代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代 原生支持 WIN7 ,联想工作站 P330 兼容WIN7系统

8代不行

我X,还有这么骚的操作???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我老I3装win7都一堆问题,后面老实装了win10

网友:
老系统还是老配件合适,要不然核显驱动搞不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X,还有这么骚的操作???

最骚的还是intel,搞出来个B365支持win7,b360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骚的还是intel,搞出来个B365支持win7,b360却不行

这...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代 原生支持 WIN7 ,联想工作站 P330 兼容WIN7系统

8代不行

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去开发驱动啊。。反正我现在在公司用电脑就装不了WIN7,只能装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去开发驱动啊。。反正我现在在公司用电脑就装不了WIN7,只能装WIN10。 ...

微软 这些年乱七八糟 ,

阵营已经起义  CPU两家联合  要加强软件兼容性

也就是说  下一代  或者下下一代  操作系统  大概率好使  ……

网友:
换支持新平台的软件。现在台式机使用E3 1230,安装win10系统,另外一个宏基的AO721-12笔记本,安装xp系统。

网友:
搞个G41+E8400,单独安装xp。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代的连WIN7都不太支持,我们单位联想八代的平台,装WIN7反正是各种问题,主要是驱动不支持 ...

8代的连WIN7都不太支持

这么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