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的镁棒能否被电子镁棒代替

楼主(2024-10-16):
电子镁棒不含镁?

号称终身免更换?

网友:
电子阳极,内置一个蓄电池,水箱做阳极,就是了。

网友:
ao史密斯10几年前就用电子镁棒了,效果确实有,原理不清楚。

网友:
史密斯 就有终身不用换镁棒的 用啦几年还好吧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A:
电化学?现在的镁棒就是电化学,那还怎么电化学法?不管什么化学方法都不可能无中生有,反应物肯定会被反 ...

阴极保护实现的技术有两种:一是外加电流阴极保护也称强制(电流)阴极保护,二是牺牲阳极(阴极)保护。

网友B(2024-10-16):
不可能吧,什么原理?

网友A:
啥叫电子镁棒?现在有实用的电子防水垢技术吗?

网友:
理论上成立吗?

网友C:
电子式?还有这技术,能和水垢反应还是收集

网友D:
镁棒是不用电,电子镁棒骗人的

网友:
听说过终身免换镁棒热水器

网友:
啥叫电子镁棒

网友:
感觉不靠谱,不符合基本物理学常识

网友:
理论上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镁棒是不用电,电子镁棒骗人的

楼主:
?

引用 网友C:
电子式?还有这技术,能和水垢反应还是收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电子镁棒?现在有实用的电子防水垢技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化学?现在的镁棒就是电化学,那还怎么电化学法?不管什么化学方法都不可能无中生有,反应物肯定会被反应掉,哪来的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化学?现在的镁棒就是电化学,那还怎么电化学法?不管什么化学方法都不可能无中生有,反应物肯定会被反 ...

网友:
应该就是宣传的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存在这么nb技术,软水机早就不存在了,目前软水机也是利用盐进行离子置换,有不消耗耗材的软水技术存在,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