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惠普ZR24w显示器

楼主(2024-10-16):
同事一台惠普2r24w显示器故障,症状为开机能显示大约5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同事说废品店回收只值15圆,我和同事说拿来我捣鼓一下吧,捣鼓玩修不好去给废品收购站。在网上查了一下,此款机子是惠普2010、2011出品,当年价格4150元。即可以点亮应该问题不大,网上查了一下此款显示器类似故障较多,集中反映是TNY279pn电源管理芯片故障导致。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期间参考爱卡汽车论坛   半参大神维修帖   坛友有类似故障的可以参考半参大神维修帖   写的非常详细   图片拍的很全

网友:
这就搞定了?楼主好运气

网友:
经验,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通病,遇到故障先查一下有没有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楼主应该加一张万用表测试旧芯片的照片看看

网友:
当年好贵啊

网友:
显示效果还不错。

网友:
以前老款的东西质量还是可以的,竟然能用十几年。

网友:
电流检测大电阻个性十足,导线旁还搞了个屏蔽,不伦不类的感觉

网友:
就换个TOP279就好了?在当年可是高端显示器。

网友:
这个显示器好像屏幕四角会有些偏暗的。。。。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关注回帖,老产品做工确实不错。  被捕铁壳全包围很重,    拆的时候要主要前面板按键排线,   背板有个侧面usb排线。此次换的型号tny280pn比279功率多2w。显示效果是不错比我原来的明基的g2411hd要好一点  。缺点是接口多就是没有hdmi  ,自带的支架不错屏幕可以90°旋转。

网友:
遇到故障先查一下有没有通病。

网友A:
当年4K大洋也是够狠的了。

网友:
10多年前的机子,应该是CCFL背光的吧

网友(2024-12-13):
引用 楼主:
期间参考爱卡汽车论坛   半参大神维修帖   坛友有类似故障的可以参考半参大神维修帖   写的非常详细   图片 ...

你这篇文章神了,俺的24W也是开机几秒就黑屏,正在找啥问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4K大洋也是够狠的了。

当年发布的时候国内是6K,后面要停产的时候都是3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