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双系统安装方法 WIN7 WIN8 WIN10 WIN11

楼主(2024-10-16):
  • WIN7 自带OFFICE比较方便    WIN10好用点,但OFFICE要单独安装,需要双系统的可以参考一下。
    注意:安装系统会清空系统分区,有重要文件一定记得备份!!!
    1、默认系统一般都安装在C盘,为了不破坏默认系统,我在C盘意外分出一个空的分区出来。
    • 如果你电脑有多个分区,把你想装第二个系统的分区文件备份好,然后格式化该分区。
    • 如果你电脑只有一个分区,返回桌面把鼠标移到此电脑单击右键->管理->磁盘管理->磁盘单击右键->压缩卷->输入压缩的空间,1024m为一个G,系统安装一般用到4-5G,看你磁盘容量来压缩,建议不少于30G,磁盘容量多的话,可以压缩多一点出来。
    2、准备一个空up盘,制作启动u盘,这我使用ventoy制作启动盘。
    注意:制作启动盘会清空u盘,有重要文件一定记得备份!
  • 3、到微软官网把系统下载到启动U盘上即可
  • 4、系统安装,把启动U盘插到电脑上,连续按键盘上热启动键进入pe系统,选择安装系统即可,安装系统时选择除C盘意外的任意空盘即可。  老毛桃 等很方便
  • 5、系统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此时电脑一般不会显示多系统的,到电脑桌面,按windows键+R,输入msconfig 回车
    • 常规选项 -> 有选择的启动 点击应用

网友:
微软 这些年乱七八糟 ,

阵营已经起义  CPU两家联合  要加强软件兼容性

网友:
“系统安装一般用到4-5G”   这是xp时代吗,现在系统包都超出一张dvd的容量了

网友A:
十四五G都不够了吧

网友B:
现在的电脑的配置性能 没必要双系统吧 除非搞黑苹果,    可以搞个虚拟机玩玩

网友:
没必要了,只要一个系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四五G都不够了吧

大概装双系统方法,不用纠结这些大小,不够了可以留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脑的配置性能 没必要双系统吧 除非搞黑苹果,    可以搞个虚拟机玩玩 ...

我八九年前装双系统,因为有时候要用WIN7的软件,习惯后,基本上不用了,换系统后主要就是不习惯菜单或者找不到位置

网友:
一般配置好,W10或 W11

我垃圾配置,有些应用只能W10
在用W7  W10 一个盘装二个分区,共三个分区。还有个系统保留区

我外行,对付国内全家桶和流氓应用。
也是双系统
一个随便不用,感觉没问题再装常用的系统里
过去我是双W7

网友:
双系统 直接硬盘安装

网友:
虚拟机 VirtualBox v7.0.20-163906 官方版

网友:
双系统对于我来说都是Windows系统没意思,我安装双系统一般是Windows+Linux,比如我家里的台式机安装的是windows11+deepinV23(和UOS系统是双胞胎),现在在家打开电脑我基本上进的是deepin,偶尔在deepin干不了了事情才进windous,deepin基本的办公 视频 浏览网页等等都可以满足需要。当然双系统至于安装什么系统跟个人的需要有关,各人有个人的需求不同吧。因为我们单位工作用的电脑都是Linux系统,有麒麟也有凝思和uos。

网友C:
还是单系统的比较方便,双系统容易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单系统的比较方便,双系统容易出错误。

很少出错,启动时会让你选择那个系统,不过对新系统习惯后,就不想用老系统的,我旧电脑装的也是WIN10,WIN7没有WIN10开机快

网友:
现在用虚拟机体验不同系统的应该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