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机电脑不能启动,过几分钟又可正常启动

楼主(2024-10-16):
突然一天开始用电脑不能启动,过几分钟又可正常启动,天天如此,时间不定有时10分钟后正常启动有时12分钟等等。先马机箱自带的700W电源才用二年质量太差,拆开电源观察多个电容鼓了,网购统统换了,恢复正常

网友:
电源有可能虚标超负荷产热大

网友:
杂牌电容就是这样的了,用得不久

网友:
先马电源都敢用,胆子太大了

网友:
2年就坏?真惨。卖个品牌货吧,比如长城,航嘉。一般够用了

网友:
良心电容,加了防爆纹。最怕的是那种假固态,坏了表面看不出来。

网友:
这电容也太差了,两年就这样。

网友:
你做错一步,应该把主板的电容全部换成固态电容。我以前也像你这样零零碎碎地换过好几次电容,换完就能用。过一阵子,没换的旧电容又怀孕,不如来一次省心的全换!

补充内容 (2024-11-4 08:12):
现在什么品牌的电源能让人放心?

网友:
我在黄鱼买了个台式电脑电源坏的,人家说用着用着就不行了,也没打开看,直接就送人,掏了顺丰运费到手,到手后打开看就是个元件虚焊引起的,搞好后一直用到现在正常的很,航嘉的

网友:
我这可以废品价买的到都是好的电源,不过都是300w

网友:
看样子电源严重虚标,现在杂牌货大多这样

网友:
以前有个航嘉电源有呲呲的响声,后来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