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闪成迷你方块蓝牙音箱拆解想改AUX有线输入

楼主(2024-10-16):
网上买的8.88元闪成迷你方块蓝牙音箱,音质还行。MIX2018的功放,3欧5W的喇叭及振膜;想改AUX线输入用于台式电脑播放音乐。不知道怎么改想请大师指导!

网友:
直接插USB试试

网友:
估计只能充电。

网友:
别改了,挺麻烦,还不如买带此功能的新机

网友A:
弄个电脑蓝牙接受收器试试

网友:
这个蓝牙音箱价格还可以。

网友:
买个蓝牙头插电脑上不更省事

网友:
直接换一块PAM4803或4806功放板

网友B:
买个蓝牙适配器就可以了,几块钱还行

网友:
说得有理,有这折腾的不如直接几块钱买个USB蓝牙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蓝牙适配器就可以了,几块钱还行

说得有道理,为谢!

网友:
找到功放块的音频输入脚,串联电位器接入试试

网友:
这么小,有折腾劲

网友:
体积真小巧啊,如果能改AUX还是比蓝牙好的,没有延迟

网友:
出库放屁,纯属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电脑蓝牙接受收器试试

你应该说蓝牙发射器。他这个蓝牙音箱就已经是接收器了。。

网友:
这个东西挺好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