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能ANENG-613万用表的时钟不准,改RX8025T,然后再拆个4块钱的12V电池包

楼主(2024-10-16):
之前买的安能ANENG-613万用表,内置时钟日历,拆机测试的帖子在这里:居然躺着干活,还带日历时钟和温湿度计,安能ANENG-613万用表开箱拆解测试
万用表到手之后时钟系统连续运行了两星期,然后发现时钟慢了5秒钟,这精度明显不行事,必须逮住揍一顿

就是这个不好好干活的猪晶振在搞事情

万用表时钟系统是3V供电的,在库存里挖一颗RX8025T,然后在转接板上焊好

这个万用表外壳薄,而且地形比较复杂,倒腾来倒腾去,最后还是准备把转接板放到这个位置比较合适

红圈里的两颗谐振电容没拆,改完8025之后先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不是拆掉

把导线都焊好,话说改8025的时候,建议连接3脚的导线越短越好,这样高速时钟信号的失真会更小,走时会更准一点

改完之后和标准时间对时

然后咔嚓一声,两个星期就过去了,改完之后的误差没有超过1秒,灰常奈斯

-------------分割线-----------

前些天好友喊我去领的支付宝红包,需要扫码的那种,领完了红包之后在支付宝页面看到了这个12V的电池包,红包抵扣之后只要4块钱,除去运费几乎等于白送,必须买

我买的是B型的,就是一圈围裙都是水平的,还有A型的价格也是一样,A型的围裙是带台阶的那种

电池是点焊上去的,还行

就是这电池用了最便宜的泓力电池,泓力是个啥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买的时候也没指望电池能有多好,我就是图这个壳子和保护板

板子中规中矩,MOS只用了一颗,厂家的意思就是能用就行

三颗电池串联之后的内阻有140mΩ,平均到一颗上的内阻有46mΩ,就是个凑合能用的水平

电池包充电正常

前阵子买了个迷你的无刷小角磨机,用的就是这种B型12V电池包,角磨机买的时候是裸机没有电池,这回就可以配齐一套了

迷你无刷角磨机很小,单档的没有调速,切割打磨个小东西,或者在狭小的空间里干活很方便也安全,虽然我一年也用不了几回

无刷小角磨机和电池合体,以后悟能的钉耙需要修理的话就很方便了,九齿变成八齿就是分分钟的事

EOF

网友:
老陈又在忙里偷闲

网友A:
来看看4块钱的电池包长啥样

网友B:
无刷小角磨机看着很小巧的。

网友C:
我前天改了一个不知道为啥不准了 3天慢了一分钟比原来的还差 改了10多个了第一次这样难道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看4块钱的电池包长啥样

都一个模样,就是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小角磨机看着很小巧的。

一只手握着就很可靠,转速也不像大角磨机那么高,很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改了一个不知道为啥不准了 3天慢了一分钟比原来的还差 改了10多个了第一次这样难道是芯片的问题? ...

可以考虑换一个8025,再一个谐振电容不知道有没有,有的话去掉它再看看

网友D:
用那种高精度恒温晶振也行的

网友E:
8025小板下面有没有贴块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高精度恒温晶振也行的

那种晶振都挺贵的,8025拆机的几毛钱一个,还是用802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25小板下面有没有贴块胶

泡沫双面胶必须贴啊

网友F:
小时猴,说的就是猴哥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换一个8025,再一个谐振电容不知道有没有,有的话去掉它再看看

谐振电容早就去掉了 估计是芯片问题 毕竟是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容早就去掉了 估计是芯片问题 毕竟是拆机件

那就先换个8025看看怎么样,谐振电容我现在一般是先不动它,如果换完8025走时不准,再去掉它们。
如果先去掉谐振电容,8025走时又不准,再焊回去会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时猴,说的就是猴哥你吧

来,我来教你些棍法和拳脚

网友:
从来都是直接焊线,引出三根线,然后套热缩管。

网友:
无刷小角磨机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