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种读卡器适合什么卡?SSK MS/MSPRO Card Reader

楼主(2024-10-16):
抽屉里翻出几个读卡器,黑色和灰色的试了现在流行的小卡都能读,先前的数码相机的大卡有2个也能读,就是黄色的那个读卡器,插了相机的卡很松旷,目测里面的触针也匹配不上卡的金手指,也没有小卡的插口,不知它是读什么卡的?

网友:
右边的写了,是MS卡,就是SONY的记忆棒。其他两个看不清

网友A:
橙色的是索尼记忆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色的是索尼记忆棒用的

正好有一个索尼的相机卡,插里面试了~正是如此!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