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0技术手搓2W快充充电宝

楼主(2024-10-16):
最早是做了个12V输入,两路快充车充输出的充电宝,太厚。带出去充电不方便。

然后又用快充充电宝板子做了一个,但是不耐用,快充输出充电很快,容量只有1W 太小了。
小米2C的2W快充充电宝摔过一次,电池耗电快。拆了之后闲置了。有坛友回帖说可能是电容问题。
我就测试了电容,确实在输入口附近几个大铁片电容是短路的。不过我已经拆的稀碎,并且外壳太旧了。
然后就按电池和新买快充板的尺寸去找盒子,找了很久 很久 很久,一直没有合适的盒子。
各种盒子加购对比不合适。 还是要用回防水盒,但是防水盒的四个脚螺丝孔不行,太占位置了。
并且商家的尺寸都是定好的,不是太长,就是太宽,长宽合适了,又太高。
最后找了几个接近的盒子凑合用吧。

无聊瞎搞,做的很丑,轻喷。

按键先接个线出来备用。万一以后想加按键,不用拆那么多,只需要开孔焊线就可以了。

指示灯没有单独引出来是因为自己焊工不好,直接在上面开孔就可以。这次加了黑色海绵在里面,灯不会串色串孔了。
这个快充板子输出或者输入的时候,接口发热严重。苹果和华为原装充电器充手机时,接口不会烫。用这个快充板就不行。
哪位有知道哪里能买到那种  指头大  的快充板,美团的那几个充电宝现在只是改了C口,里面空间还有,想改快充。
谢谢先!

网友:
这USB口开得只能给中评啊

网友A:
开孔其实可以更美观

网友:
盒子不错 孔没开好

网友:
我也用这种接线盒搞过 老婆嫌丑 最后还是花钱买了18w快充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孔其实可以更美观

这个孔不好开

网友:
我有一个移动电源板子坏了,PDD了一块22.5W的板子,孔对不上,直接开大孔。固定好了后,除了充电口和USB-A,其它用热熔胶盖住。

网友:
改快充要换快充板

网友:
孔确实没开好

网友:
盒子不错 孔差点!

网友:
自己搞就是这个问题,很难找到合适的外壳

网友:
专业开孔,请找8139.

网友:
做的不错,还用了atl的电芯。

网友:
这个做工太粗糙,不懂的还以为是个炸弹

网友:
那个尺子不错

网友:
除了开口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还不错,但开孔工具和技术得升级一下。

网友:
开孔决定一切啊

网友:
真的是折腾无休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