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5串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10-16):
网上买了把锂电池洗车机,选的5节电池的,打算后面自己组个5串2并的,配的充电器上写21V  1000mA的,实际22V多点,电流根据充电时间及功率计显示12w多点,根本没有1A,把充电器拆开看了果然是预料之中的工业垃圾,输出可能1个三极管限流的,可以直接扔业。之后在网上买了个21V3A的充电器裸板,到手看着貌似达不到3A,上电子负载测了2A就保护了,把输出的电路大概画了一下,根据参数算了大概2.38A,转灯电流0.25A,实际0.2左右转灯,这个充电器带散热风扇,改造了一下,电流改到2.6A左右,然后充满后不再充电

1. 洗车机自带的充电器拆解

2.  买的充电器裸板改造加外壳

3.2A保护及转灯测试

4.改为2.6A测试

5.改造转灯等及加外壳

6.充电测试,功率计显示57w多,达到预期

这个图是插上充电器后还没开始充电

这个图是按一下蓝色按钮开始充电,不按那个按钮不充电

以上是改造加外壳过程,之后准备组个5串2并的锂电池组,以前跟风买的亿纬动力电池,没有点焊机,准备用烙铁焊,有大功率烙铁头,没控制板,所以正在做 T12   jbc245 210的烙铁…

网友:
原配充电器外壳那么大里面板子那么小,好歹弄个配重忽悠一下啊

网友A:
网上买了个21V3A的充电器裸板,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着改装后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了个21V3A的充电器裸板,
多少钱买的?

18块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风扇上面弄个网子

网友:
使用电风扇强化散热,性能比较强。

网友B:
第一个工业垃圾,第二个犹如山货

网友:
有时成品充电器不如买个裸板diy

网友C:
第二个也是奇怪,不知道谁给飞线了一个贴片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工业垃圾,第二个犹如山货

第二个不是拆机扳,是小厂的新板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也是奇怪,不知道谁给飞线了一个贴片小板

你可能没注意,那个小板是我后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注意,那个小板是我后加的

原先是个直插的三极管?

网友:
原配的那个板,原边反馈,电压精度估计是没有办法满足锂电池的要求的。

网友:
充电器里面那么点东西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改得好改得好啊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原充做工真“感人”

网友:
厉害了,瞬间感觉高大上了

网友:
板子做工确实一言难尽

网友:
这两天也准备用普通电源改个21V充电器,在坛里搜了个电路图,买的太差了,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