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现有的材料制作一台小台锯

楼主(2024-10-16):
用现有的材料制作一台小台锯

材料:木板,电木板,电磨软轴,小锯片,平头自攻丝
工具:电钻,手锯等

下面是成品图,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完工后想起来发贴能赚币,就不用花钱买币了

最上面是一块30X30电木板,平头丝打沉孔固定在下面的木板上

电木中间开一合适条形孔

下面用木板组合固定,

留空以方便排尘

中间是用的软轴夹一小锯片,没有拍照,用3MM铝片固定的软轴

电磨提供动力

切割一块小木板试试

还可以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还行吧,割点亚克力。

网友:
这个可以有,简单实用!

网友A:
调光、调速器里面是两套可控硅吗?

网友B:
出锯片的锯缝隙开大了

网友:
手工不错。我自己做不来买了一个

网友C:
锯齿外露的比较少,切割材料也就只能是小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光、调速器里面是两套可控硅吗?

一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齿外露的比较少,切割材料也就只能是小件吧。

12CM 可以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锯片的锯缝隙开大了

1CM ,太小有点担心

网友:
电磨加软轴

网友D:
不整个侧边挡板锯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整个侧边挡板锯不直

用的时候现固定吧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锯片处开大了,建议换一块,直接锯片切隔一下,能融入锯片最好,这样间隙小,切割也省事

网友:
软轴夹锯片就怕时间久了钢丝要断

网友:
电钻改台剧,能用级别的?

网友:
锯齿旁边装上一块挡板,锯东西时才直。

网友:
缝开的太宽了,有一半的宽度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