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装了一个暖气片循环泵经历两星期一波三折。请叫我最菜的鸟

楼主(2024-10-16):
因为冬天暖气片是壁挂的那一种不热,想加一个循环泵,看能提升温度不能,于是就在十月份。放暖气之前把东西买好,就准备动工了。谁知道第一次就碰到了错误。这种稳态管儿得要剥皮器。唉然后工程就停下了,网上买个剥皮器,三天回来了。就开始剥皮溶解。应该先把丝扣套在管子里,结果我没掏,直接融融上去百搭。然后当时就有点儿生气,直接把头剪下来。再荣溶,因为之前又买了一个活接头。用旧的火箭头融。结果这一次又忘了把管丝头套进去。彻底崩溃了。结果连夜去买活接头。可是到处都买不来这个型号真少见。然后只好继续等个两三天,网上买了活接头和对接的热熔的接头。第一次融没有预计尺寸。结果连接头绒的太靠左边了。导致剥皮器根本没法剥皮。没办法,只好把连接器剪掉。重新融一个连接器,这一次往右边移一点。然后先把丝扣给套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的去剥皮。然后这次先用左边的,后绒右边的。融的时候还要看方向正不正,角度,对不对?然后就这样马马虎虎的给融上了。但是老天爷好像故意惩罚我,这个循环泵插上电竟然不管用。我真是服了。然后活接头那里缠了很多生胶带,但是总是拧不紧。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设计的?到时候来暖气试压的时候还不知道漏不漏。唉,我好难啊。真的想放弃了。如果循环泵漏水的话,网上买一个连接头,把它直接连起来算了。

网友:
看这小泵质量不一定靠谱,到时候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咋办?

网友A:
这个是增压泵  需要监测到水流才会工作  而且不适用于地暖这种  因为流速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增压泵  需要监测到水流才会工作  而且不适用于地暖这种  因为流速太快 ...

是墙上挂的暖气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墙上挂的暖气片。

最好是能调速的  因为流速太高晚上很吵的

网友:
不管折腾多久能装上就行

网友:
循环泵有方向性,还得注水才能使用,活结应该比较容易融接,小心方能使得万年船

网友B:
这里都装在竖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能调速的  因为流速太高晚上很吵的

他那个声音,开开我都听不到,还以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都装在竖管上。

声音大不,我怀疑我这个坏了,对耳朵贴到点击上才能听到声音。

网友:
体积有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大不,我怀疑我这个坏了,对耳朵贴到点击上才能听到声音。

没什么声音。

网友:
我们这不用暖气

网友:
动手能力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
好事多磨

网友:
自己折腾就是这样的,很多失败和不顺利,最后能成功就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能调速的  因为流速太高晚上很吵的

他这个几乎比石英钟走的声音还小,我怀疑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几乎比石英钟走的声音还小,我怀疑是不是坏了。

这种泵都是静音的,耳朵贴在泵上有点声音。管道里有流水的声音,暖气片是热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赶紧趁着这几天没暖气折腾好吧。过两天来水就麻烦了。

网友:
折腾有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