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多个无线摄像头,是不是很吃带宽,无线网络怎么布置比较好?

楼主(2024-10-16):
无线摄像头多,是不是很吃通信带宽

大家家里摄像头多么,是不是会导致上网速度变慢

网友:
实时浏览的时候需要带宽,如果没有另外的存储就比较平静

网友:
什么摄像头要说明,插TF卡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没想象的带宽大,普通使用无所谓。

网友:
一般的无线摄像头每秒也就1M以内的数据流量,记得以前给朋友装的720P的摄像头,每秒才一百多K数据

网友:
放心,带宽很小的!!!!

网友A:
尽量找支持5g频段的摄像头.可以的话还是有线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找支持5g频段的摄像头.可以的话还是有线稳定

摄像头基本都是2.4g频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基本都是2.4g频段的

萤石或者tp有部分是2.4g/5g的.所以我才说尽量找支持双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