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p摄像头会占用多少带宽?

楼主(2024-10-16):
无线摄像头是不是挺吃带宽?

一个1080p无线摄像头大概会占用多大带宽?

网友A:
感觉有个100M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个100M就够用了

怎么可能要这么大的带宽...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和编码也有很大关系,264还是265

网友B:
民用的wifi 监控摄像头码率不会太高,
很多摄像头可以调整质量、码率的。
1080p 一般H264大概 8M, H265 2M。
一般会设置动态码率,还会远低于此数值。

网友C:
普通家用摄像头1080默认为H264编码的话,实际速率只会用到几百KB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个100M就够用了

无线,很难稳定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家用摄像头1080默认为H264编码的话,实际速率只会用到几百KB而已。

具体是几百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的wifi 监控摄像头码率不会太高,
很多摄像头可以调整质量、码率的。
1080p 一般H264大概 8M, H265 2M ...

码率就是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的wifi 监控摄像头码率不会太高,
很多摄像头可以调整质量、码率的。
1080p 一般H264大概 8M, H265 2M ...

H265是H264的一半,264 8M,265应该是4M,不是2M?

网友:
最多1-2M左右,都是压缩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265是H264的一半,264 8M,265应该是4M,不是2M?

并没有数据支持说 265 一定是264 的一半,这个等效很难量化。
你可以认为是4M。
但是我的水星摄像头,动态码率比较少超过2Mbps(256K)。

不同的质量所要求的码率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给高也可以给低,H264 1080p 要保持较好画质需要20Mbps,但是摄像头来说有8M 足够了,很多IPTV的1080P 给的码率就是8Mbps,家用摄像头的支态肯定不如电视节目的。

网友:
我家的中兴看看和小米摄像头都是1080分辨率,平时网络查看实时视频都在150k/s附近。

网友:
用不到,看码流
基本上300码的265
千兆网线可以拖16路没压力

网友D:
264编码后 高画质大约在500-800K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4编码后 高画质大约在500-800KB左右

定码率是不是等于高画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码率是不是等于高画质?

定码率不一定是最高的,有时候为了网络顺畅会设置定码率,但是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视频帧率。

如果是复合流(带音频或者其他信息)会稍微高一些。
和分辨率、图像质量、视频帧率、音频编码方式都有关系。

当然如果摄像头支持H265编码,这个基本会减半。
但是265不一定会比264清晰,因为265编码丢失的信息更多!

网友:
2Mbps到4Mbps就能用,如果带宽够,弄个8Mbps会更清晰。

网友:
1080p,25fps,h264,设置码率4096kbps,占用带宽5.8Mbps,改为h265则2.9M,改为smart265则1.5M

网友:
要看编码率的吧,百兆应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