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伟星净水器可以换通用滤芯吗?

楼主(2024-10-16):
去年装修的时候,买的伟星管,被销售推荐加上自己太忙,顺便买了套伟星的净水器。
刚用一年,现在滤芯开始亮红灯?不知它这个滤芯寿命是根据水量算还是根据时间算呢?还是其他方式??

网上看了一下,原装的PAC滤100多元cb滤芯100多元,ro膜滤芯300多元。

机器和手机APP 都提示黄灯,水龙头的指示灯也亮起了黄灯。

原装就3个滤芯,cb,pac, ro。

把滤芯直接怼到里面,然后把卡口压下就ok。

里面有个大胖子压力桶。

原本的插接管件,全都集成在了这个白色的塑料盒子上,
没接触过净水器,这是第一次拆解,想换通用滤芯,需要购买哪些东西,
这机器好改么?

各种电磁阀,浙江科博。

水泵是三角洲的,24v供电,电源就在旁边。
下面是WiFi天线。

网友:
伟星净水器可以换通用滤芯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04421

网友:
应该可以换通用滤芯。

网友:
看看有没有玫瑰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重置下滤芯 看出水 水质变化 可以适当延长更换时间

网友:
一年就不行了,看来净水器这玩意不靠谱。水质好用不到,水质差没啥用,通用滤芯的应该能用

网友:
应该可以换通用滤芯

网友:
这东西这么复杂啊。感觉不太可能换通用!

网友:
感觉水量和时间其实一样的,水泵的流量应该是基本上固定了的,从生产成本角度出发应该用计时的成本会更低。换通用滤芯估计够呛,净水器厂家就靠非标的滤芯来挣钱的,就看那个PAC和CB的桶能不能无损打开了。

网友:
这个空间恐怕不大好改三个滤芯。

网友:
不是通用滤芯吧

网友:
耗材只要不是通用型的,贼贵。

网友:
量一下尺寸,上X宝,如果通用,价格便宜,那自己换。

网友:
复合滤芯都不通用

网友:
不换滤芯,直接重置呢?换要改接口

网友:
这东西大概率是后期滤芯再赚你一笔,,,

网友:
我看没啥差别

网友:
额,为啥我没见这牌子过

网友:
看滤芯桶应该是能更换通用滤芯的,重点是自己能不能进行复位操作,不能复位的话,滤芯换了机器也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