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宝是检测电池的电压来展示容量的吗?

楼主(2024-10-16):
充电宝是检测电池的电压来展示容量的吗?

网友:
当然是,不然你以为它有库伦计?

网友:
肯定是的哦。

网友:
用几个电阻不同的电压

网友:
不止是充电宝,很多场景显示电池余量都是用检测电压来实现的

网友:
肯定不会用库仑计的

网友:
低端的是测电压,高端的测电流累积

网友:
跟我的雅迪电动车一样,油门一拧,电压就降低,电量显示就掉两格。

网友:
是的,所以它那个剩余电量仅能作为参考,不准确的

网友:
是的,你猜中了,恭喜

网友:
他是参照电压高低去估算容量剩余

网友:
就那几十块的充电宝,你还指望啥

网友:
似乎一般都是电压法,电压法只需简单地计算一下电池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容量是电压与电流都要参考的

网友:
测电压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