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镊子电桥ZT-MD1最新固件v1.8

楼主(2024-10-16):
刚刚入手的众仪LCR智能数字镊子电桥ZT-MD1,发现固件版本是 v1.8,而厂家网站公布的升级包还是 v1.7的,为共享资源,于是向供货商要了。
最新升级固件 v1.8,现分享给爱好者!

升级方法:按住HOLD+MODE开机,进入USB-Boot模式,用原装数据线连通PC,设备会以U盘的类型出现;解压升级本文提供文件包,将其中的bin文件拖入这个U盘即可完成升级。

网友:
友情支持一下,前不久同时买了两个。退了众仪,留了菲尼瑞斯

网友:
先买了众仪,退了,又买了个菲尼瑞斯的

网友:
与v1.7比较有什么改变?

网友:
买了个菲尼瑞斯

楼主:
因为入手了众仪703s,软件一直在升级,很是方便,就入手了这个镊子,
其实众仪和菲尼瑞斯相比,硬件区别不大,将来拼的是软件,谁升级快、
服务支持好,谁家的就更好!不过发现了一个问题:
菲尼瑞斯可以调出 1.0V 电压,而众仪只有0.3、0.6V两个值,很是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入手了众仪703s,软件一直在升级,很是方便,就入手了这个镊子,
其实众仪和菲尼瑞斯相比,硬件区别不 ...

我也是不理解众仪为啥不能搞1V,搞出1V就能完美测量二极管,哪像现在二极管就是个残废,我经常在直播间说这事,没反应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入手了众仪703s,软件一直在升级,很是方便,就入手了这个镊子,
其实众仪和菲尼瑞斯相比,硬件区别不 ...

我也是用的菲尼瑞斯,请问怎么调出1V测试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菲尼瑞斯,请问怎么调出1V测试电平啊?

菲尼瑞斯电压共有三档:0.3、0.6、1V三档可调,而众仪只有0.3、0.6V两档可调用,
具体使用方法: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好像是按一下再左右拨动就可改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菲尼瑞斯电压共有三档:0.3、0.6、1V三档可调,而众仪只有0.3、0.6V两档可调用,
具体使用方法:你仔细看 ...

也只有两档的,0.3和0.6V

网友B(2024-12-13):
两款都买过,留了众仪的,F家的误差大也没有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款都买过,留了众仪的,F家的误差大也没有校准.

昨天看B站,发现有人讲菲尼瑞斯升级了固件到1.6版本,修复了接触电阻不能校准的问题。

网友:
官网上怎么没有固件下载了。

网友C(2025-01-23):
刚买的众仪,固件1.8,说明书全英文,自动挡不能识别二极管及电感,识别成了电阻,手动就可以。正常吗?

网友(2025-04-09):
刚入了md1,固件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众仪,固件1.8,说明书全英文,自动挡不能识别二极管及电感,识别成了电阻,手动就可以。正常吗? ...

我的ZT-MD1刚到手,也是这个问题。固件V1.8

网友:
刚到手的,多多上买的,117-20(平台券)-3(店铺优惠)=9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