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一个延时插座,逆转乾坤

楼主(2024-10-16):
常见的延时插座,一般用于充电器,时间到了就断开电源,充电停止。
老人说想改一下,改成定时时间到了就接通电源。我说你买个那种编程的不就行了(例如之前我拆那种),他说那种设置麻烦,确实这种调时间简单,那就改吧,也不难,继电器常开改成长闭,或者加个三极管反向,类似于数字电路的逻辑非运算。权衡了一下,还是改继电器简单点,不用去找那些电阻,把以前囤的五脚继电器找出来换上,因为原电路板没有孔位,就从旁边直接接线,打胶固定,测试ok。

网友A:
电动车充电神器,可以延长铅酸电池寿命。

网友B:
改成倒计时接通电源,控制啥用的呢?

网友C:
定时煮饭吗?还是干啥用?现在有预约的电饭煲,以前没预约的干过定时到时间煮饭的事

网友:
楼主又教会了我一招

网友:
电动车充电神器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我还在用机械式的定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倒计时接通电源,控制啥用的呢?

机械式电高压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煮饭吗?还是干啥用?现在有预约的电饭煲,以前没预约的干过定时到时间煮饭的事 ...

对的,机械式电高压锅煮稀饭,晚上打开,早晨起来吃

我自己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定时插座和高压锅以前都拆过,我那款插座是编程的,可以延时开,再定时关掉

网友:
定时越用越懒。

网友:
方便啊,这就相当于预约功能,特别早上煮饭的,不用提前起来

楼主:
多出来的时间你就别玩手机电脑,出去散散步

网友D:
请教如何辨别继电器是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如何辨别继电器是常开还是常闭

五脚的是一开一闭,所以就不用辨别了,四脚的和具体厂家的相应型号有关,具体的我也没仔细研究

我家一堆继电器,有些是瞎买的,有些是按斤买元件送的,找到用就行

逛论坛的,那个没点垃圾,垃圾堆里找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神器,可以延长铅酸电池寿命。

正规充电器,达到电压,自动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规充电器,达到电压,自动减小电流,

有些几天都不拔插头,还有些充电器浮充电压偏高,还有些不是智能的傻冲

对于这一类场景,定时插座还是有应用场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