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个水平仪电池!

楼主(2024-10-16):
帮朋友装一个水平仪电池,原装的电池属实有点垃圾,搞了一个套件增加下容量!

这是原来的  两节18650 很轻,虚标严重!

购买的套件+三节2600毫安全新电芯(小厂出的)水平仪一般电芯足够了

放好测试下

点焊(垃圾点焊机,勿喷)

站上胶带防止松动

安装

C扣充电也方便

新老对比

网友A:
电流不大,这种点焊够用了

网友B:
这种C口充电更方便充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这种点焊够用了

据商家说能触发快充协议,目前我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C口充电更方便充电使用

主要看中了 C口充电方便,目前还不知道发热量如何!

网友:
点焊机看一下

网友B:
哪里买的,宝上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宝上没搜到?

没上架  商家只做批发,10个起发,我是和他线下交易的! 单个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上架  商家只做批发,10个起发,我是和他线下交易的! 单个5元

原来如此 ,难怪搜索不到呢!

网友:
一般直接更换电芯……

网友C:
能线下交易可太幸福

网友D:
这个不错!本来的两并,中间空隙很大!
不知道电池外形尺寸变化大不大?
有的电池是卡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线下交易可太幸福

和他在坑多多认识的,被气的 关店了,然后加微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本来的两并,中间空隙很大!
不知道电池外形尺寸变化大不大?
有的电池是卡在里面的 ...

大部分都是在外边,还有四节套料,田字型排序太重了会影响水平仪的平衡,三节我个人感觉最完美!

网友D:
这种就不太友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不太友好了吧?

给您个图片  您对比下,个人感觉不成问题! 这个电池增加了(高度)厚度,就是为了兼容您图上的这种的!

网友:
心灵手巧。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