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墙壁打孔打的太深了该怎么办?

楼主(2024-10-16):
比如打M6x30的孔,

最后深度打了50,
该怎么补救?

网友A:
捅个木头进去,或者干脆不管它...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捅个木头进去,或者干脆不管它...

没那么细的木头

网友:
筷子,不行小刀削削

网友B:
只要没打穿墙壁,打断电线水管,深点有什么关系

网友:
深了不影响使用吧,涨塞能进去就行

网友:
一次性筷子加胶水。要是墙牢固的话,不搞也行,膨胀螺丝卡的住就没问题。

网友:
弄点牙签塞进去就好了。

网友:
最便宜材料一次性筷子

网友:
一把牙签也行

网友:
热熔胶捅进去

楼主:
热熔胶只能捅入洞口,没法捅到洞底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打穿墙壁,打断电线水管,深点有什么关系

好像快把墙壁打穿了,洞打打太深是不是也影响稳固性?

网友:
没什么关系吧,如果影响安装了的话可以用个木塞之类的塞到里面,甚至个纸卷也行
但如果觉得会影响墙体质量了,可以用水泥了吧,用水泥沙灰填充并压实。
不过一般的墙应该没什么质量承重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按国标,墙上的洞要想影响结构需要300X300(也就是30厘米见方)以上的通孔才能办到

网友D:
这么小的孔不会影响墙壁的质量的,即使是承重墙也没有问题。我记得我们单位装修时,需要在两个房间的承重墙(老式厚砖墙)挖个洞开个小门,咨询了专业人士,说可以。

网友E:
这不简单,在膨胀前面502粘点木头塑料螺母(当然径要小于端头)补足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国标,墙上的洞要想影响结构需要300X300(也就是30厘米见方)以上的通孔才能办到 ...

有没有关于小孔密度的规定?比如说孔的直径是10mm,但是整面墙都打满了,孔与孔之间的最小允许间距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孔不会影响墙壁的质量的,即使是承重墙也没有问题。我记得我们单位装修时,需要在两个房间的承重墙 ...

楼主没说打了多少孔。如果只有一个,大概率不影响结构强度。但万一密度像筛子那样铺满整面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简单,在膨胀前面502粘点木头塑料螺母(当然径要小于端头)补足长度 ...

角度偏了,不怕塞不进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