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折腾一个输出测不到电压的充电器

楼主(2024-10-16):
这是一个48v2.8A的充电器,查看整个电路板的元器件,没有发现烧焦和电容鼓包的现象,它的输出正负极测不到电压,红色箭头和正脚测到57v的电压,再往下测蓝色箭头位置的时候能转红灯,并且风扇开始转动,

楼主:
大电容的电压测得700v,怎么这么会高?

网友A:
带保护的,加上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要接电池才有输出

网友C:
楼主改可调了?去掉mos管,短接,就可以当可调电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的,加上电池就可以了

原厂品牌的充电器带保护,这个是杂牌充电器竟然也有保护,真是良心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要接电池才有输出

谢谢提醒,得空试试插电瓶试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可调了?去掉mos管,短接,就可以当可调电源用了

改可调电压?不会改啊,把MOS管三只脚都短接吗?原来输出56v改成后还能升到多少V?

网友:
输出端反加一个电压也可以

网友:
看之前的贴 子,输出端要接30V以上的电压来诱骗输出

网友D:
输出线旁的三个较大的焊点是否是可控硅,其起反接保护的如接上电池就可充电了,不接电池输出电压为零。你可测可控硅处是否有55v左右的电压,如有只要可控硅没坏,接上电池即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线旁的三个较大的焊点是否是可控硅,其起反接保护的如接上电池就可充电了,不接电池输出电压为零。你可 ...

测量过三脚可控硅的两遍都有55v输出,中间一脚连着充电线,没有电压

网友:
就算是好的充电器好像输出也测不出电压吧

网友E:
现在新国标充电器有输出保护的,接电池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国标充电器有输出保护的,接电池才有输出。

看来我这是瞎折腾,哈哈

网友:
接假负载也可以测量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