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铝网线对网速是否有影响?

楼主(2024-10-16):
这里有人用过铜包铝网线么?

多多三铜包铝的网线不少,300米130元就可以买到,
这种线30米千兆是否没问题呢?

网友:
距离短了,短时间,铁的都没问题

网友:
太长的不行
20,30米没事
俺都试过
最短要1米

网友:
120平米用不出来区别,三层小楼估计有些影响,我家小,家大的来说

网友:
影响肯定有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A:
临时用应该可以.长期我觉得是个隐患.网线我买的时候从不省这个.要么TP 要么海康 0.5mm线径

网友:
没有问题的,电子都是在导体的表面传输的

网友B:
昨天刷抖音,一米双绞铁丝都能跑满2.5G,没有双绞就只能百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临时用应该可以.长期我觉得是个隐患.网线我买的时候从不省这个.要么TP 要么海康 0.5mm线径 ...

对了,这个在弱电行业叫趋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刷抖音,一米双绞铁丝都能跑满2.5G,没有双绞就只能百兆

10米双绞铁丝网速多少?

网速是否只和阻值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用应该可以.长期我觉得是个隐患.网线我买的时候从不省这个.要么TP 要么海康 0.5mm线径 ...

买到后,你会用千分尺测下直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这个在弱电行业叫趋肤效应

铁的外面镀铜和铝的外面镀铜,网速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用的不多就纯铜的吧

网友:
短距离没什么影响,铁丝都可以。标准距离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的外面镀铜和铝的外面镀铜,网速是不是差不多?

趋肤效应是指电流主要集中在导体外部表层传输,但并不是说导体内部完全不传输电流!这就要理解趋肤效应关联的趋肤深度,在表面镀铜不等于就有和无氧铜网线一样的传输效果,要不然铜铝铁作为导体就没有区别了。铜包铝比铜包铁强,因为铝的电阻比铁小,但二三十米是否还能达到千兆就很难说了。

网友:
短距离20米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
距离短没问题

网友:
时间久了怕会粉了,到时候久麻烦了,手里不少七八年的铜包铝网线,环境比较潮湿,很多都粉了

楼主:
距离短是不是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