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网上买开关闸刀能用吗?

楼主(2024-10-16):
问卖家说是镀铜,如果三四千瓦能顶住吗?用磁铁能吸住,估计里面是铁的。

感觉还不如这个小的,里面都是纯铜的

网友:
现在不都是用空开么???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三十多年前,国家机电部明令淘汰的产品,居然还有人买?
三四个KW勉强能用,不会长久。

网友:
2P 100A,还是镀铜,伪劣货

网友:
用的时间久了,估计电火花有点吓人。

网友A:
空开才是硬道理。再加上漏保。

网友:
正泰的2p断路器也不过三十块钱

网友:
三四千瓦推荐买个交流接触器了,220V 32A交流接触器+发光按钮开关、也没多少钱、我家最大的用电器:电磁炉,就是这么改的、好用。

网友:
铁片有那么厚 接触良好情况下是可以  但是用几次就烧蚀了接触不良然后发热 起火 很危险的

网友:
竟然还有在生产很意外

楼主:
农村很多这样的,电表箱里装的是漏保,自已家里再装个闸刀。

网友:
这种闸刀开关全靠手动控制,没有过载、漏电保护,非常不安全,不要拿别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网友:
以前每次修电路,看到这东西我都发怵,一不小心很容易摸到金属片触电,而且打火很明显的,我家里全换空开了。

网友:
买个空开嘛,差钱也不差在这里,40a的空开才多少钱?

另外铁的别用,要用也要全铜的。

网友:
这玩意标配电解纯铜(深紫铜)或紫铜度锡,磁铁能吸就太离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开才是硬道理。再加上漏保。

也不绝对,对于频繁通断有载电流闸刀绝对比空开靠谱,其实空开(尤其是现在的渣货)不可以频繁通断电流,而是应对意外跳闸的,在食堂看到一大堆蒸米饭机烧毁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绝对,对于频繁通断有载电流闸刀绝对比空开靠谱,其实空开(尤其是现在的渣货)不可以频繁通断电流, ...

行家,看起来有道理

网友:
黑壳的刀闸我也有一只,全新的没用过,谁要的话,发个运费送你

网友:
闸刀亦有其优点,断路器是不具备的

网友:
正泰的2p断路器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