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漆包线脱漆剂买哪种比较好,要求比较耐放

楼主(2024-10-16):
之前买的一瓶脱漆剂,

1年多没用,自己挥发了80%以上,
这也太搞了,
哪种脱漆剂多密封性比较好,不容易挥发呢?

网友A:
随买随用,随用随买...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买随用,随用随买...

很少用,所以买来的最好密封性好,不容易挥发掉

网友:
只要开盖就不是密封了

网友B:
漆包线脱漆剂一般是强溶剂类的  想要不挥发挺难的 其控制挥发的成本大于现买现用。所以用了再买,不用不买。

网友C:
随买随用。。。少量多次买。同理的还有洗板水。。。

网友D:
我是用化学实验室的那种磨砂瓶塞的瓶子,装洗板水一年多了都几乎没有挥发。

网友:
都容易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化学实验室的那种磨砂瓶塞的瓶子,装洗板水一年多了都几乎没有挥发。 ...

洗板水和脱漆剂成分区别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化学实验室的那种磨砂瓶塞的瓶子,装洗板水一年多了都几乎没有挥发。 ...

瓶子什么样子的?可否发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脱漆剂一般是强溶剂类的  想要不挥发挺难的 其控制挥发的成本大于现买现用。所以用了再买,不用不买 ...

脱漆剂挥发性是不是比洗板水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买随用。。。少量多次买。同理的还有洗板水。。。

脱漆剂你买过么?
少量一瓶价格太贵,不如买大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漆剂挥发性是不是比洗板水强很多?

厂家规格书提示是 保质期6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化学实验室的那种磨砂瓶塞的瓶子,装洗板水一年多了都几乎没有挥发。 ...

你用这种瓶子装过脱漆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板水和脱漆剂成分区别是不是很大?

我没用过脱漆剂,但洗板水的挥发性也是很强的,洗板后十几秒就干了。但我装在磨砂瓶里面好几个月都没见明显减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瓶子什么样子的?可否发个图

我不知道在手机上回复时怎么发图。就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主要是我记得以前化学老师就说过挥发性极强的液体都是用这种瓶子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在手机上回复时怎么发图。就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主要是我记得以前化学老师就说过挥发性极强的液 ...

手机上是不是也有高级回复?可以上传图片?

你用的是这种玻璃瓶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上是不是也有高级回复?可以上传图片?

就是。只是我的瓶口要小些。

网友:
怪麻烦的,一般的这些优质的稀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只是我的瓶口要小些。

你用的是透明瓶子,还是褐色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