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电动汽车续航的事,这样算对不对 ?

楼主(2024-10-16):
2018年的电动汽车,快六年了,开了五万多公里也不算多,想测试下还有多少续航,于是拍了两张照片,大家帮我看看是否这样计算,谢谢了。

计算要从充完电后电量96%开始算,到今天还余37%的电量,实际使用了59%;公里数从52184开始,至52374为止,总共行驶了190公里。
190公里除以0.59等于322公里?本车官方手册标称的续航公里数为305公里。开了快六年了,还能有为么长的续航吗?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计算过程中没有开空调,没开大灯。止下班路途不上高速,,尽量温和驾驶没有地板油门(电门)。
记得刚买来时做过一次测试,也是如此计算,那时算出的续航仅有240公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37%跑个20公里就OVER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续航这个事,需要取样最可能的长,只取一段的可信度还是不好说,最好用满一个周期。这种百分比的电量误差很大,我的混动强制保电百分之六十,一分钟前还只有百分之五十八,一分钟后就成了百分之六十了,你说准吗。

网友B:
通常剩余几%的电量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剩余几%的电量充电?

一般是35-40%充到8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37%跑个20公里就OVER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37%跑70公里肯定有

网友C:
你首先应该算出每1%可以多少公里  然后在 x 这个59  好像算出来1%能跑3.22  算的好像没错   但是这个百分比不一定准确  而且不可能全部用完的 标注50AH 你可能用到45就没电了 因为保护板不会把电放光了才动作 都是基于木桶效应检测的达到保护值就会动作  要自动算的准确需要放电到动作之后充满才会准确  但是就一定会把你丢路上

再就是  比如你A - B两地  你回家有一长坡   是下坡  而你回工作地是上坡   这样误差会更大    它会把下坡也算进去这点电量跑了多远   实际上下坡可以很低的耗电   市内跑算一下看看

电车慢起步对电机花键有好处  经常猛起步会导致花键轴提前打滑   以前开过知豆  热天不开空调能跑110KM左右   开了空调最多60KM掉了一半续航  所以你电车开空调冷热应该都是很耗电的  油车暖风是发动机废热循环的 只需要给鼓风机供电的能耗    你的因为电池容量不是知豆那么小  所以有影响是肯定的只是没有知豆那么明显

网友:
不能这样算哦、电量跟里程不是线性的哦、充满再跑到断电去看

网友:
这续航只有实际把电池跑空了才知道,靠算不准的,后半段会掉电特别快

网友:
后面掉得快,要想测真实续航必须跑到趴窝推车哈哈哈哈

网友D:
这样算不对,最少要上库仑计。

网友E:
电池输出不是线性的。这样计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应该算出每1%可以多少公里  然后在 x 这个59  好像算出来1%能跑3.22  算的好像没错   但是这个百分比 ...

几年前算过一次,100%跑到5%,95%的电量跑了230公里,平路,没有地板油。不过那是冬天。气温大约五到十度的样了 ,这次温度20多度,路程远了也在情理之中。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气温对续航的影响其实真是很大的。电车 慢起步其实受益最多的是电池、电控、电机,花键的磨损还得排在后面。大多数电车起火都 是电池急剧放电电池老化后形成的灾难。至于知豆这款车我始终是排在老头乐一类的,也不知道它的电池容量有多大,有15度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输出不是线性的。这样计算不准

只是估算而已,大概有个数就行

网友:
那你真要这样算也行。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估算而已,大概有个数就行

大概也差得有点多。其实所有的车都是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37%跑个20公里就OVER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正解。。。。老化的锂电池,刚开始很坚挺,然后就很疲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算不对,最少要上库仑计。

电动汽车还不是库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动汽车还不是库伦计?

嗯,目前没开过电动汽车,不知道他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那你有没有计算风阻和雨水天气 冰水天气,官方都是在滚轮上测试的没有天气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