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奇怪问题 开机出现BIOS界面就断电关机....

楼主(2024-10-16):
开机出现BIOS界面就断电关机,2秒后又重新自动开机进入系统,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系统时间老是不对,重新同步后关机了又定格在上一次系统时间。更换了新的BIOS电池也不行,测量电压3.1V。内存条也更换了,显卡也正常使用

网友:
查查电源,更换一下试试看,会不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二次上电,继续查电子电池那边的电路吧。查断线和过孔。板没问题就刷bios不行就怀疑南桥了。

网友:
怀疑焊点与箱体接触了

网友:
某些板子的通病,我的板子也是这问题,一断电bios配置就没了,时间也不走了,再次开机要先断一次电
感觉应该是重新生成一次bios默认配置并保存,换电池么用,主板上相关电路有问题
基本不影响使用,也懒得管了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使用就不用管。有台联想台式机症状和描述一模一样。当然如果主机关机后不断电源那就很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