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个公牛排插,利器成了独脚兽

楼主(2024-10-16):
收了差不多十年的工具,U口批头第一次用,拆个公牛插座,结果崴脚了

网友:
角磨机打磨一下再开槽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U口螺丝刀的脚确实容易被崴。

网友:
一字的再切一个,这个就当大一字

网友:
用电磨打磨一下就行。我的也断了就是这样处理的。打磨后由于有坡度,比原来的更强壮。

网友:
一个拧在塑料壳上的螺钉能有多大扭矩呢?老实讲,这套螺丝刀虽然卖得不便宜,但其热处理是不规范的,很多人的都有这样那样的损坏。还有,现在的公牛插座螺钉已改为三个槽口了,这套螺丝刀也用不上了,需要买新的螺丝刀了。现在的组合螺丝刀很便宜,十几合一的包括二、三、四爪刀头的也仅售几元钱一套。

网友:
这质量杠杠滴

网友:
为什么不会用3cr的铁做的?

网友:
同样经历过,用电磨砂轮片再切一下吧。

发现我们是同一套神器,你的手柄打滑没?

网友:
大力出奇迹,真不是说说而已,有图有真相!

网友:
切个v子形更耐用

网友:
有一说一你这应该不是S2的

网友:
强迫症的只允许重新配一根

网友:
上面还有血?

网友:
公牛真是有病,这种防拆螺丝什么也防不了,还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