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替换32.768KHz晶振,提高精度

楼主(2024-10-16):
钟表,定时器,钟控收音机,主板等绝大多数时钟有关的设备里面都有个32768晶体,很大比例的设备运行精度不够高,用替换32768发生器的办法提高精度,大家有什么想法。我考虑了这么几点:

1. 关于精度,我认为能接受的误差是1分钟/年。这个是综合3个方面后确定的:A:很多指针的钟,远看因为有角度的问题,因此指针的具体位置允许1的偏差;数字显示的,往往没有秒,因此也就是允许在分钟上相差1;B:每年换一个电池,有重新对时的机会。C:误差大的钟表的数量级,以及EPSON对于晶体的规格很多都是23PPM,也就是1分/月的精度,要能提高一个数量级到1分/12月,才是一个明显的提高
2. 不少Seiko,Casio等手表,标称据说是几秒/年,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待研究。
3. 大家在讨论的8025,标称的精度是5PPM,也就是13秒/月。但是实际的小批量测试看精度远远高于这个等级。最大的问题是常见的SOP-14体积太大。虽然8025还有小一点的封装,8025NB SON - 22pin,但是依然太大,同时发现SON - 22pin 8025的样品精度只能是规格书指定的5PPM, 这个对应的年误差去160秒了(可能春夏秋冬互补会好很多)
4. 目前大多数设备是采用圆形38,26晶体搭配负载电容的电路。低价的设备往往没有负载电容是误差大的主要原因。最可行的替换方案应该是采用高精度有源晶体。
精度2PPM,这个要求有点高。
电源适应范围是1.0 - 5.0V,低压主要是要照顾到AA电池的尾端
恒温
耗电是几个uA,最多是只能给与一个电子表的功耗水平
体积足够小,即使是不能覆盖到2X6原晶体(可能大部分手表没法使用了),至少要能放在3X8的空间里面。

网友:
解说很到位

网友:
最好上图图文并茂

网友:
我屋里的一个石英钟一年误差不超过10秒钟已经连续运行13年了,还有一个小的电子钟,自从买回来用了有五年了没有调过时间,也很准呢。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8025已经够用了

网友A:
别的不知,单论电脑主板,从体积 耗电 电路复杂度 成本等各个方面来说,现在的晶振方案就是最佳方案。

网友:
8205确实能改善钟的准确度,但是还不满意咋办

网友:
毕竟不是恒温晶振,温度变化会导致误差产生,普通晶振没有补偿电路都会有极大的误差

网友:
我的万年历刚换了8025,的确很准,再也不用一头半月调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知,单论电脑主板,从体积 耗电 电路复杂度 成本等各个方面来说,现在的晶振方案就是最佳方案。 ...

电脑是因为有网络对时,脱离网络也有很多不准的。

网友:
如果方便拆解,可以考虑加装一个小微调电容上去。我的行车记录仪每天误差大约1秒,但拆解时需要动显示屏的斑马线,反复拆装怕出问题,加装电容需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

网友B:
所以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上自动对时的,比如电波钟

网友:
买好晶振做个简易振荡器测实际频率

网友:
换上8025后,还是能让时钟更准的。

网友:
有些人就是强迫症患者

网友:
好品质的晶振才是关键

网友:
如果温差大还是有误差吧

网友:
8025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上自动对时的,比如电波钟

是的,但是我的想法是用高精度的晶体组件去替换原本不准的晶体。并不是去买一个钟。

网友:
楼主总结这么多,你是课代表啊

高精度晶振需要筛选,对厂家来说成本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