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菱电机空调KF-36G/E更换贯流风叶(风轮)

楼主(2024-10-16):
         前几天开着开着突然隆隆声,挂机振动明显。第二天晚上调到最低风速,安静了2个小时,彻底一开就叫唤。
        叫了本地售后上门,没法,拿不到原厂件。花了290,那个风轮外面卖,好像只要几十块。
        故障原因,应该是一端的橡胶老化,彻底与 主体 断裂开了。有一次,开着的时候,伸手进去调左右风向,碰到风轮,啪的一声,坏了两条叶片。有一条掉了出来,另外一条卡了在里面。出厂时。他们为了安装,会敲掉一端一节短叶片,再做回 动平衡 补偿。
         那个师傅,一开始就说是 电机坏,因为是 直流电机,要近500。换过件的包装纸壳要收回,说是回仓扫码。

网友A:
手贱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贱的后果

10年前发生的

网友B:
贯流风叶内外看着很大灰尘,要不要彻底清洗,拆装方便吗

网友C:
这个收费有点高啊

网友:
黏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贯流风叶内外看着很大灰尘,要不要彻底清洗,拆装方便吗

这个是今年洗过的了。看师傅拆很方便,要把 交换器 稍微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费有点高啊

官方维修,是贵的了,类似4S店。他们上门,如果检查过 又不修,也要收100元。维修师傅,将更换过的 部件、新换件 拍照上传,由后台定价。

网友:
2007年-2024年,空调已经17岁了,可以了。不过按理说日系空调、汽车的密封件,橡胶件这些应该是最耐用的呀。家里2004年的卡罗拉, 2006年的美的空调四台,也都正常,邻居还有1996年的 三菱重工空调,我听着都没有什么问题。感觉日系都是要用二三十年免维护的呀

网友:
这代价有点大了

网友D:
敲掉一节为啥就好安装了

网友:
能动手能力  自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敲掉一节为啥就好安装了

他要伸 螺丝刀进去拧螺丝

网友:
售后上门服务费都不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要伸 螺丝刀进去拧螺丝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看来是设计有点不太合理

网友E:
撬掉一块?原厂就是这么干的么?

网友:
要测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撬掉一块?原厂就是这么干的么?

不知道,经过几个师傅拆过。不过应该是这样,但新买的,忘了看有没有 这种 平衡块

网友(2024-11-17):
售后要的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