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伪拆一个120伏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4-10-16):
网上一个朋友发给我的图片,120伏的输入,他想改成220伏的,问我会不会改,图片就这几张

网友:
看似发图了,实际上啥都没发

网友:
卖了再买一个220的

网友:
看不清整流桥附近  不好推断结构

网友:
两个电容的能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内部用料好,好电源

网友A:
加个220转110的前级

网友:
用料挺猛啊   不错

网友:
最简单的是买个铁芯的手动调压器!

网友:
改起来是比较麻烦,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看大电容是串联还是并联,并联没戏,串联把桥堆从全波改成桥式,输入的压敏电阻X,Y 电容换耐压高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散热片好厚

网友:
买个转换牛

网友B:
电容的参数,MOS管的参数,啥都没拍到,这咋看?

网友C:
改个毛,改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220转110的前级

那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参数,MOS管的参数,啥都没拍到,这咋看?

我那个朋友是个外行,就拍了这么多,我也是个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毛,改个毛

改成两根毛了。

网友:
不容易改啊 不如买新的

网友:
买新的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