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维修一台只有电流档正常富贵escort98,顺便对比一下安捷伦收购后的做工.....

楼主(2024-10-16):
我之前从收破烂的贩子上买了两台烂安捷伦 u1252,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578-1-1.html

也因为这两台问题表,对这个系列有一定熟悉的,前晚看见一台u1251的前身 富贵escort98在闲鱼上,成色很好,卖家描述所有档位都报错,只有电流档有显示。我看图,电流档显示的单位是A,那就是典型的防误插短路,小问题。260拿下,半捡漏吧。到手后这成色真的好:

看序列号,疑似是07年出厂的?胶壳完全没有老化。和两个u1252对比明显。

开机卖家描述真实,所有档报错Error 蜂鸣,只有电流档显示:

拆开直接测A档电流插座的两个引脚,只有10多k,尝试清理,无效,肉眼看不出哪里短路了,索性把焊下来,这回PCB有兆欧级别电阻了,而插座测还是短路:

这时上电,各档位已经恢复。

之后多次尝试清理那个插座都不行。这里折腾了半小时,其实思想滑坡了,后来想到把mA那个插座换过来就行了(只有A档有误插表笔检测),至此修复完成。

楼主:
然后对比一下安捷伦和富贵这个收购前后的外壳区别,注意,收购前后都属于中高端的手持万用表。破烂不是因为是便宜货。

电池盖卡扣,富贵时期用的金属,安捷伦的,再生塑料,毫不意外,安捷伦的卡扣是断了的。

然后转盘,铜柱锚进塑料,锚固深度达到恐怖的2mm,直接酿成无数断轴机

掉肉就更不用说了,正常使用摸一下可能就会掉下一块,就好像人掉块头皮屑一样自然

更别提富贵有个外包的软胶套,07年到现在17年了,还是柔软的。

要说什么明显改善的,就是分压电阻用了1776-c48排阻,然后屏幕升级了。u12xx系列的lcd非常优秀无敌的可视角度,可惜的是连压lcd那个塑料框和卡扣,都是很容易烂的,安捷伦应该把提出仪器用再生塑料那个人开了(还是升职?计划报废。。。)

楼主:
精度大致测一下,非常好。不用校准。没用排阻快20年的机器有点意外。

另外escort98 (即后来的u1251) 的电阻档比 99或者1252 1253快,因为这个系列的表电阻档测量一秒7-14次的,本身不慢,但换挡巨慢,escort 99和1252,1253因为多了一档500M-50M,那档换挡特别慢,又几乎每次都要经过那一档切换,OL-短接表笔要大约2.5秒,escort98 最高档50M-5M,使用体验明显快了。

这表目前我过手3台全都是交流档短接会有底数。

最后说说那两台问题表,一样的毛病,疑似主板某些部分漏电导致V档和电阻档漂移,特别是电阻档,1252是有500M电阻档的,50M以上能漂个几兆,而且随干湿度影响很大,一直没有修好。我在YouTube和b站都发过视频,YouTube有两人留言说有相同毛病,其中一个说用异丙醇泡洗过就好了,因为异丙醇比较贵,一直没有买来洗,打算作为最后一个尝试手段。另外还有一个论坛的朋友让我检查运放电容,因为更好地测量电容仿做了个矿坛的lcr,效果不错,这下有工具,又有正常的机子作对比了,希望能修好两台老大难

网友:
我测试富贵的99和安捷伦1252A,个人实际说,除了外壳质量,我觉得除了电池电压显示和温度同时显示,其它精度和温度来说,富贵99还是完败的,毕竟排阻和MAX5491的封装电阻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A:
业余条件下,用超声波眼镜清洗机+洗碗液。全方位清洗,再用清水冲洗。然后,电路板正反面在太阳下,各晒一天。就可以了。有过有高温箱,更方便。60度,2-3小时,就够了。

网友:
看着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条件下,用超声波眼镜清洗机+洗碗液。全方位清洗,再用清水冲洗。然后,电路板正反面在太阳下,各晒一 ...

超声波清洗机要多少瓦的?那些60元,100元的“超声波”不是真的吧,看过拆解只是个震动马达

网友:
外壳会选用3d打印机打印出一个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清洗机要多少瓦的?那些60元,100元的“超声波”不是真的吧,看过拆解只是个震动马达
...

我有50元的超声波也是有振子的啊,功率好像也就十几W

楼主:
拿出来拍个照,又断一个螺柱,注意,一直没有上螺丝的,单纯放坏了

网友C:
电阻档无法测量跳动问题,应该不是板子问题,应该是通病,哪个元件坏了,我看到安捷伦好几个型号1732什么的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2.看来铁定了安捷伦是计划报废策略了,看到高端拆解把1282拆给大家看,转轴断了我也是笑喷了,1282可是7000价位段的啊,可真不坑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档无法测量跳动问题,应该不是板子问题,应该是通病,哪个元件坏了,我看到安捷伦好几个型号1732什么的 ...

我也觉得不是单纯的板子受潮之类问题。虽然破烂,但是两台表都很确定没有出现过电池漏液腐蚀的

网友:
安捷伦的表,除了电解电容,还用了还多的门电路。

网友:
感觉安捷伦在砸自己牌子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标榜环保,欧美品牌的一些使用说明书,用的纸非常差,感觉是用回收纸制造
手上的宜家台灯、博世电钻、西门子洗碗机,使用说明书都是这样

收购前的富贵外壳没那么差,说明是安捷伦收购富贵后,引入的这类外壳材料
对于万用表这类仪器,外壳设计和用料这么不靠谱,是在砸自己牌子

网友:
异丙醇 10多块钱500毫升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50元的超声波也是有振子的啊,功率好像也就十几W

牙套清洗机,眼镜清洗机都有低价的,不过一般最多只有20w,大多只有18w

网友D:
不知道安捷伦为啥那样,就这外壳白给我都不要,我是颜值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安捷伦为啥那样,就这外壳白给我都不要,我是颜值党

我也有同感,整天要用到的工具仪表,看着恶心

网友:
安捷伦的可视角度甩富贵几条街,富贵这屏太差了